输出牛垫纸怎调?

楼主(2021-11-09):
   小白学绕牛,目前在进行垫纸调整,感觉很繁复,那位老师能提供下简便方法?参数是86片40厚,初级2880圈,0.23线,四夹三绕法,一只是全新国产0.35片,一只是二手进口0.35 Z11片,(各有一付,只是做一下对比),目前在相同电感下,感到国产片比二手片的受听,二手片中高音明显靠后,萨克斯好象在窗盘外面吹。试了几次弄不到国产片的效果,愁哪!!

网友A:
两只牛线包一样,绕法一样铁芯不一样,电感量如何,Z11真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说是根据计算值,找同等厚度的纸片垫上……

谢谢您回复!
  只能如此,己找绝缘纸垫上了,一层,约0.14mm左右,管它吧,当它合符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牛线包一样,绕法一样铁芯不一样,电感量如何,Z11真好吗。

   老师您这话问到我的关键点了,我就是想将国产的和二手Z11同时来了比较,听听Z11究竟是不是真好。目前根本没听出优势来,至于电感状况静态都蛮好,动感时表现只有天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接上仪器,将输出牛夹在台虎钳上夹紧或放松铁芯,看仪表,调整间隙,有些许变化。

   老师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向您坦白:本人小白,胆机喜爱,总希望认真装好,但苦于无基础,只能装象。
   我学装的是200B老师的6P3P单端, 屏压312V, 阴极电压16.8V, 帘栅极260V, 因觉得中高频欠缺,所以这几天参照TRS的方法重绕了一对,现在要命的是: 我不清楚磁隙实际应该调多少(计算软件显示是0.23mm)? 垫纸要多厚? 初级电感量调多大H才合适?因为我调输出牛时发现,改变垫纸厚薄, 电感可以从10H到20以上可调, 但凭耳朵决定什么叫合适实在没办法弄。目前垫了一层青壳纸, 量了一下在15H左右, 不知道是否可行? 您能教教我吗? 先谢谢了!

网友C:
0.14mm的垫纸可以了,前提不可用普通白纸, 最好用青壳纸或者DMD绝缘纸, 因为这种纸不会被压缩。

自己绕的牛,有个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系统和听感,慢慢的调下电感量,感觉一下低频变化,最后以自己满意的点为准,不必苛求电感量一定要多少。

我最初学绕牛的时候,因为线包跑边导致太宽了,EI片压到底还有2mm左右的空隙,索性不管了。实际试听虽然低频不多,但整体听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软件数据已经说了怎么调,仔细看下面红字34.8那里。为安全计,加1比1隔离变压器。

网友E:
要相信技术进步,我是不相信现在新国产的干不过所谓鬼子几十年前的老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数据已经说了怎么调,仔细看下面红字34.8那里。为安全计,加1比1隔离变压器。

  我上次就是按这个电流值调的,这次拆下来用电感表量了一下,一只是10.8H, 另一只是12.3H, 可能是取材和绕法导致电流和电感量不太符合, 这次不管它了,统一垫一层青壳纸后,大致都调到15H左右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4mm的垫纸可以了,前提不可用普通白纸, 最好用青壳纸或者DMD绝缘纸, 因为这种纸不会被压缩。

自己 ...

  谢谢,我现在就是垫了一层青壳纸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相信技术进步,我是不相信现在新国产的干不过所谓鬼子几十年前的老片子

  就我这一付对比下来,我是听不出有何差异,不知道别的老师感受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萨克斯好象在窗盘外面吹有什么不好呢?正表示乐器的深度有层次感,国产的片子只是出来一个平面,你说哪个片 ...

   可能不排除其中还有心理因素的成份,即使难于区分上下,好像用了日产Z11心里定心点。个别国货实难使人放心,前天拆一个开关变压器的高频线圈,看看是金光彩彩的铜线,结果拆下来是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