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芯片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1-11-09):
平时爱瞎折腾,但是对原理了解的不多。现在手里的一台焊机辅助电源严重烧了,试图修一下。换掉的件有整流桥,3843芯片,mos管及周边电阻。换上后还是不工作,于是电路最小化,把前后级完全断开,3843芯片就是不工作,7脚电压8.7v左右,8脚无5v电压,7脚外接10v左右时8脚有稳定5v,把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都拆下来测了,有几个电容没容量换了还是不行。启动电阻是两个150k串联,阻值没问题,替换电阻后也不行,启动电压一直8.7v左右。一共也没多少零件,实在是没办法了,不懂原理就是困难,望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外接电源给IC 应该有驱动MOS的输出,给个反馈电压应该能关断。不接电源、负载时,用电池在变压器初级反复快速多次点击接入(注意电压方向),应该在各个输出端包括反馈电路都能见到输出电压。第三步,用外电源给IC,用低压电源(20-100V)给变压器主电源,应该有输出出现。

1先拟定一个计划
2一步步执行
3 忌讳盲目乱拆。

网友A:
要保证铜箔全都正常通,场管对地0.几欧的电阻也要正常,芯片外网元件正常,先不接入场管,通电用万用表电压挡20V,测芯片输出端,要有约2-3V的脉冲信号,1.2秒或3-4秒一次的电压脉冲,没有的话,芯片或外围元件就不正常了;
正常的话这个电容上也会有电压在8-15V之间跳变,这个是芯片进入工作时因耗用电流时引起的!
必须有这个脉冲和跳变,没有的话不要接入场管,就是接入场管也不工作,还有可能再次爆管!

网友:
差47UF是否失容

楼主:
谢谢回复。47uf是完全炸了,重新换的一个,容量测的没问题

网友:
接楼上,电路板清洗干净,碳化的地方要处理

网友B:
换7脚上的滤波电容!3843启动电压要13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铜箔全都正常通,场管对地0.几欧的电阻也要正常,芯片外网元件正常,先不接入场管,通电用万用表电压 ...

谢谢。铜箔测了是通的,芯片周边的电容换了两个(原来的容量明显小了),电阻测着没问题。启动电压不够,输出肯定也没有了,不知道哪里拉低了电压。启动电阻两个150k串联,它们之间电压有16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7脚上的滤波电容!3843启动电压要13以上

电容焊背面了,容量测了是正常的。已经换两个试过了

网友A:
启动电阻应该没问题,要是外围都正常的话,那就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应该没问题,要是外围都正常的话,那就是芯片有问题!

芯片已经换了两个了,而且外接电源供电的话,8脚5v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已经换了两个了,而且外接电源供电的话,8脚5v输出正常

在网上找个电路图,逐步检查一遍,就这几个元件和连线,应该好查!

网友:
3脚电位。

网友:
芯片再换一次,要好的地方拆过来,或换一个店买来的试一试,本人修电动车充电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整正化了我一天时间),换了另外地方的芯片就好了。

楼主:
3脚电压1.4v左右
高于1v的话输出关闭?
为什么会高呢

楼主:
外接9.3v 电源,8脚有5v输出,4脚有43k左右锯齿波
3脚电压1.4v左右,也有45k左右锯齿波
6脚无输出

3脚电压高?为什么呢,芯片有问题?(手里3个芯片都有问题?(之前购于淘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9.3v 电源,8脚有5v输出,4脚有43k左右锯齿波
3脚电压1.4v左右,也有45k左右锯齿波
6脚无输出

先把市电220V整流到310V修好,这个通过启动电阻降压后提供15V左右给UC3842工作,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会随着3842的启动而一直在8—15之间跳动!

网友C:
应当是3脚的外接电阻开路了,感应的电压,,造成保护无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当是3脚的外接电阻开路了,感应的电压,,造成保护无输出脉冲。

正是!那个2.2欧电阻没焊上,焊上之后3脚电压就降下来了
现在外接电源测试6脚有输出
看到了希望
这个波形正常吗?有很明显的尖峰

网友:
完全正常,没有输出电压,pwm全开。

网友D:
启动电阻一般是150-200K,还要检查一下启动电源的滤波电容。3843周边的电阻全部要检查。光耦更换了吗?电压高有可能光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阻一般是150-200K,还要检查一下启动电源的滤波电容。3843周边的电阻全部要检查。光耦更换了吗?电压 ...

电容测了没问题,周边电阻没问题,光耦换过了。外接电源6脚波形正常,现在就是启动电压低,8.6v左右,芯片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容测了没问题,周边电阻没问题,光耦换过了。外接电源6脚波形正常,现在就是启动电压低,8.6v左右, ...

次级的一个稳压管短路了(正反测都是20欧左右),板子上印着24v,一端接光耦1脚,一端接变压器次级输出。把这个稳压二极管断开后,通电板子上的指示灯亮了,同时电源串接的灯泡也亮了,一闪一闪的亮,赶紧断开了

稳压二极管的问题?会这种表现吗

楼主:
刚又试了一下,跨过启动电阻,直接给芯片和主变压器外接9.5v直流电。板子指示灯亮,24v和正负15v输出正常。芯片6脚驱动波形正常,8脚5v电压正常
能接强电试吗?怕又烧了
能确定是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手里也没有备件,等等换一个试试

楼主:
找到两个12v稳压管,两个串联起来,焊上,接220v
  灯亮了,输出电压也正常,3843的7脚工作电压13.5v
至此自认为大致修复完成,抽空带负载再试一下
看来不工作的原因就是这个稳压二极管短路的原因,不过原理我不太懂

网友:
3843  1脚2脚 是电压反馈 3脚 是电流反馈  4脚 是振荡频率调节 5脚 地 6脚 是输出 7脚 电源  8脚 基准5V   重要是7脚电路

网友:
烧了MOS管,一般电流取样电阻也会烧坏,必须检查。

网友:
电源已经这样了 别折腾了 换个吧 一般电源上不是3842嘛 3843有啥区别

网友E:
第7脚 R214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7脚 R214电阻是多少?

请看。

网友F:
PCB 都这样了  这个东西 以后还有寿命吗?好可怕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 都这样了  这个东西 以后还有寿命吗?好可怕的样子

这个是修着玩的,有其他的板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修着玩的,有其他的板子用

   可以 可以!!!哈············

网友E:
150K么!3843与我今天发的电焊机芯片3845差不多,这二个就是占空比不同,我的现在没有修好,次极24V现在修的85V 上去灯泡长亮短路,如何把85V修到24V没有思路了。你的测试修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K么!3843与我今天发的电焊机芯片3845差不多,这二个就是占空比不同,我的现在没有修好,次极24V现在 ...

我的这个修好了。不过我的是前级的问题,你这种情况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