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指针调平衡

楼主(2021-11-09):
手头有个MF10,平衡极差,有个方向差了4格之多,之前调过一次,过程中有好多次真希望可以像打电脑一样”撤销“到上一步,直到失去耐心,最多仍有1格半的偏差。然后看帖、读书找资料,这回是再次调整的结果,暂时就这样了,弄这东西心得静。

这次主要是微调,总结几点,朋友们批评指正:

1、调整水平平衡时,为了尽量减小对垂直平衡的影响,应该同时调整A、B(同时增减配重,或同时上下弯曲);
2、弯曲A、B缩短力距的作用,对水平平衡影响比较显著,对垂直平衡影响不大;
3、左右弯曲A、B对垂直平衡的影响非常显著,关键是对水平平衡的影响非常小,不过这个动作很难而且有风险,一定要固定好指针,受力点要合理,实际上稍微扭曲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到明显变化)就有效果。
4、如果实在调不好,就以8图315度平衡为优先。

网友A(2023-05-01):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刮锡粒是动圈怎么固定的?

左手用镊子夹住尾锤,右手用手术刀刮。

楼主(2021-11-09):
东北大雪,学校停课,借孩子的光儿放了个小长假

楼主:
好多年的雪赞一块儿下了

网友C:
你可能是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是强迫症

被你发现了

网友D:
和我一样,不校准到半格以内心里就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一样,不校准到半格以内心里就不舒服

多谢评分!貌似发烧的人都有此症

网友:
没用点焊锡法?

楼主:
第一次用了,手生,这次就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了,手生,这次就没用

平衡调整的很好,最近朋友给了一块,平衡比你那个差远了,不调了,10表表头太娇贵。

楼主:
我另一个没自己动过的,8个方向全部压线,燕尾干净利落只有一点儿锡,这手法!

网友:
典型强迫症,这种重表,平放着用的,调它作什么

网友E:
少见的mf0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另一个没自己动过的,8个方向全部压线,燕尾干净利落只有一点儿锡,这手法!

啥表?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见的mf0表

不知道怎么改标题,MF10少打了个1

网友A:
我最近收了几块老指针表,其中一块MF10表头也是平衡不好。先是发现表针与尾端平衡锤不对称,矫正后尾部偏轻。用烙铁挂点锡又重了,最后用锋利的手术刀一点一点刮锡粒,调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收了几块老指针表,其中一块MF10表头也是平衡不好。先是发现表针与尾端平衡锤不对称,矫正后尾部偏轻 ...

是的,指针、线圈、尾锤首先要同轴、对称,否则平衡很难调好。

另外,感觉平衡严重不好的话,即便平放使用,好像也会影响线性,不过管影响很小。

网友(2023-04-13):
引用 楼主:
是的,指针、线圈、尾锤首先要同轴、对称,否则平衡很难调好。

另外,感觉平衡严重不好的话,即便平放 ...

调整平衡很考耐性。我现在的表都有一个方向差一格左右。(就是倒十字的时候),不是MF10 的鱼叉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标题,MF10少打了个1

不用改
都明白

网友B:
太费事了。还是水平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费事了。还是水平用吧?

就是个玩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收了几块老指针表,其中一块MF10表头也是平衡不好。先是发现表针与尾端平衡锤不对称,矫正后尾部偏轻 ...

请问您刮锡粒是动圈怎么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手用镊子夹住尾锤,右手用手术刀刮。

这可是个细活!加紧了变形,加松了松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个细活!加紧了变形,加松了松动,,,,,,

MF10是倒“丫”型平衡锤,用镊子夹住末端锡粒上面一点,小心刮削,不用力过大,一般不会变形。一些翻修过的老表,不平衡是因为平衡锤变形引起的,矫正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10是倒“丫”型平衡锤,用镊子夹住末端锡粒上面一点,小心刮削,不用力过大,一般不会变形。一些翻修 ...

引用 网友F:

怎么发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10是倒“丫”型平衡锤,用镊子夹住末端锡粒上面一点,小心刮削,不用力过大,一般不会变形。一些翻修 ...

动圈机构的重心精准落在轴上很困难!

网友G(2023-05-16):
引用 网友B:
动圈机构的重心精准落在轴上很困难!

有巧妙的,只是我不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巧妙的,只是我不掌握。

各种位置放置指针准确停到0点实属不易!只有动圈轴和重力方向重合才是最可靠的。所以万用表尽量平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手用镊子夹住尾锤,右手用手术刀刮。

我想工厂是不是这样调整的?用手术刀

网友H:
感觉这种五类磁钢的表调表头平衡,虽然结构一样,由于游丝的软硬程度有区别,灵敏度越高越难调,MF14表最好调,MF12,MF35MF20之类的次之,MF96的再次,MF10型因灵敏度最高游丝最软最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这种五类磁钢的表调表头平衡,虽然结构一样,由于游丝的软硬程度有区别,灵敏度越高越难调,MF14表最好 ...

您说得没错,越软越不好调整。

网友:
可以用快干指甲油调平衡,虽然较费时间,但可靠,不太会出现意外

网友I(2023-08-18):
引用 楼主:
东北大雪,学校停课,借孩子的光儿放了个小长假

从这张照片的配文得知,你的职业应该是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这张照片的配文得知,你的职业应该是老师了

还真不是,当时是在家看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是,当时是在家看孩子 。

呵呵猜错了

网友:
才知道什么叫平衡

网友(2023-10-06):
感谢郑老师分享的经验,非常有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没错,越软越不好调整。

老郑,我按照你的左右右左。上上下下调整,表测量电压偏小,你是不是左右右左。上上下下调整测量电压也是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郑,我按照你的左右右左。上上下下调整,表测量电压偏小,你是不是左右右左。上上下下调整测量电压也是 ...

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其它原因?

网友:
就一块表。调熟练了表针也断了,

网友:
表头指针的平衡与游丝力矩关系不大,燕尾型比十字型调整需经验与技巧

网友:
一般是:先调整失配严重的方向,逐步调整另一方向

网友:
调整平衡前需查回零状态

网友:
燕尾一般要保持正常状态,这样调平衡相对容易些

网友:
这样平衡器的影响方向容易判断

网友:
感觉调平衡难是因为指针长

网友:
而且是有斜面的,调平衡时别时一般在指针(动圈)在水平方向进行

网友:
在2000年前这样的表基本上每天都修的

网友J(2023-12-18):
请问水平有时不复位也是平衡问题吗,就是晃一下放平,有时归零有时不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水平有时不复位也是平衡问题吗,就是晃一下放平,有时归零有时不归零

不是,这个叫回差,即“不回零位误差”,
由于这种误差的方向和大小不固定,所以也叫变差,
根本原因是指针轴或轴尖的摩擦力过大。

指针不回零比较容易被观察到,
其实这种现象指针在任何位置都会有,
因此过大会造成读数误差,
阻尼大的表,回差更容易表现出来。

网友:
测量中指针不在零位 表计放不同位置也会影响读数 , 没辙 还是数字表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叫回差,即“不回零位误差”,
由于这种误差的方向和大小不固定,所以也叫变差,
根本原因 ...

是的 指针不回零现象在任何位置 表针停下来时就有。

使用习惯有些表要轻击下 帮助回正。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叫回差,即“不回零位误差”,
由于这种误差的方向和大小不固定,所以也叫变差,
根本原因 ...

尝试把上面那个轴螺丝拧松了1/4圈,情况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尝试把上面那个轴螺丝拧松了1/4圈,情况有改善

对,这个操作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尝试把上面那个轴螺丝拧松了1/4圈,情况有改善

轴尖磨损比较严重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操作很正确 。

在你这学的

网友:
又来了请教一下,MF14线性不好,有没有法子整好啊,我用1MA档分别测试100,200......1000ua,发现指针指向100时,数字表不到100,98这个误差不多可以接受,但当指针指向最右边50满刻度时,数字表有10028UA左右,这个误差已超标了,但单独用表头,不接入电路,线性还可以,松开顶端支架螺丝,调支架位置,还是调不好,测量电流电阻网络,误差均符合要求,实在没招了....

网友:
首先为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点赞!
我也有点,做有些事不做到再没有修改的余地,吃饭睡觉都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