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465调不出葫芦波形

楼主(2021-11-09):
刚玩示波器和j2465怎么也调不出来调幅波。高频波也正常,低频波也正常,一出来调幅波就不是葫芦状波形,请大家给想办法,谢谢。

楼主:
这是低频波

楼主:
这是调幅波,好几晚上了都弄不出来。

网友:
试试减小低频波 的幅度?

楼主:
都试了。就是不会手动调节看波形。

网友:
你是不是观察调幅波的时候,示波器没有和音频信号同步。

示波器一个通道接音频,一个通道接调幅,然后触发选择到接音频的那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调幅波,好几晚上了都弄不出来。

你要的波型来了,你慢慢调会出来的。

楼主:
如何手动调出葫芦波,用那个按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波 ...

是这样的波形,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了,谢谢,请指教。

楼主:
只会用auto调出波形,不会手动调出波形。

网友:
自动当然会快速显示波形
“自动”之后仍然可以手动调整 Y轴输入衰减、X扫描时间
不妨试下先测调制信号,设置不动,再测已调制波,如果Y轴超出屏,加大Y轴衰减
那个像狼牙棒是的波形是不是过调制了,试着减小调制信号

楼主:
不是过调制,低频衰减也补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过调制,低频衰减也补行。

临时搭个电路试了,"狼牙棒"波形基本上属于过调制
另外,您手头的是双踪(两通道)示波器,已有坛友建议,一路接已调制信号,另一路接调制信号(低频或音频),用调制信号触发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波型来了,你慢慢调会出来的。

你这个是J2465-2型的信号源吧,杭州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J2465-2型的信号源吧,杭州产的。

对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