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建武TK805置频方法

楼主(2021-11-10):
   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如果发错版块,麻烦版主帮忙移一下,谢谢!

    车台旧货入手好久了,这次搬家翻出来,经过不断的测试,总算是试出手咪的接线方法,但是想设置频率方便使用,无奈车台太老了,无法找到相应的使用说明书,坛里玩无线高手多,特来请教一下,百度搜索出来的都是TK805D的,用不了。请高手帮忙一下,下面是车台的前面图片

先在此谢过啦!!!

网友A:
   按住“AUX”+“D/A”,开电源,进入编程;
    一、用信道选择钮,改变频率,按住“AUX”,转动信道选择钮,调整“兆”位频率;
    二、先编接收频率,用手咪上的PTT键确认,然后编发射频率,(含编解码选项);
    三、依次编完所要编入的信道,关机结束编程。
    四、附:
    1、按住“喇叭符号”+“AUX”,开电源,进入菜单编程;
    2、按住“AUX”+“SCAN”+“D/A”,开电源,清除记忆。

    TK-708/808
    按住“CALL”,开电源,进入编频;
    1、用信道选择钮,改变频率,按住“CTCSS”,转动信道选择钮,调整“兆”位频率;
    2、先编接收频率,用手咪上的PTT键确认,然后编发射频率;
    3、依次编完所要编入的信道,关机结束编程;
    4、(1)按住“SEL”,开电源,进入菜单编程;
       (2)按住“喇叭符号/    ”,开电源,清除记忆

网友A:
拆下机头外壳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AUX”+“D/A”,开电源,进入编程;
    一、用信道选择钮,改变频率,按住 ...

谢谢!
你这是TK805D的设置方法,TK805没有哪几个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机头外壳有惊喜

已经拆开了

网友B:
卖给
我吧       10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给
我吧       100包邮

目前不知好坏不好出,也想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