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三极管图示仪

楼主(2021-11-10):
概述
       由于此仪器可以绘制三极管输出曲线,所以命名为“三极管图示仪”感觉应该叫“二三极管直流数据采集器”更贴近一些。
此仪器有两个数控变量,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压,有两个测量变量,基极电压和集电极电流,所以,此仪器可以显示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图像,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随集电极电流变化曲线图像,二三极管的输入UI曲线图像,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变化曲线图像等进行定性测量。
此仪器的四个变量数据可以以表格的形式进行数据采集和显示,并通过相关公式计算可得到在相应电流下的放大倍数、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进行定量测量。
一、三极管图示仪功能:
     1、能够以图像的形式显示三极管的输出曲线,输入UI曲线,直流放大倍数和集电极电流关系等曲线。对三极管的直流特性进行形象直观的定性测量。
     2、数据采集,可采集三极管基极电流,基极电压,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压。采集步长和采集次数可随意设置。
     3、结合实际数据采集和计算,可以较准确的测出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二、电路原理及设计思路
电路设计框图:
     1、电源电路,电源变压器采用10W双10伏,全波整流,数字电路稳压采用7805,模拟电路需要正负电源,稳压采用芯片78L05和79L05。
    2、图示仪的三极管基极偏流和集电极电压的两个变量采用数控,D/A转换采用TLC5615,它是一个10位二进制芯片,可分1024控制点,基极电压和集电极电流两个变量,采用AD1115芯片进行A/D转换后传给单片机,是一个16位二进制高精度的转换芯片。此芯片具有4路输入或两路差分输入,此机采用两路差分输入,目的是能够读取正电压和负电压。
     关于三极管的基极恒流,V/I转换由芯片LM358完成,当给D/A转换芯片输入数据1000,使得加在ML358上的电压为1伏,芯片输出的电流是加在LM358上的电压除以电阻R,恒流的变化范围分为0-10uA, 0-100uA,0-1mA,0-10mA四个档次,对应电阻100K,10K,1K,100Ω。如选择10uA档,给D/A转换芯片输入数据1000,对应的恒流是100uA(1V/100K=10uA), 输入数据500,对应的恒流是50Ua(0.5V/100K=5uA)。
关于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是0-6.144伏变化,由10位二进制数码控制,电压的分度值为0.006伏。
    3、三极管的PNP型和NPN型转换,由于TLC5615只能输出对地正电压,而PNP管需要对地负电压,当三极管插座不变时,需要把加在三极管上的电压,进行正负极性转换,此转换通过转换开关和芯片OP-07的差分不同极性输入信号完成。其转换原理,当测量NPN管时,TLC5615的输出电压输入给OP-07的输入“+”。“-”接地,当测量PNP管时,TLC5615的输出电压输入给OP-07的输入“-”。“+”接地,由于“+”接地和“-”接地,芯片的放大倍数不一致,通过改变负反馈电阻,得到相同的放大倍数。见电路图。
   4、关于PBC的设计,由于此电路工作在较强信号的状态,所以,设计比较随意,见图片。
三、制作资料
     1、关于外壳的制作,本人对外壳的要求是,以取材容易、制作简单为原则,所以,外壳有些不完美,只要实用就行。材料采用捡来的装修用的边角料有机塑料板,为了使是外壳边缘美观,使用壁纸刀倒角,然后弯曲、胶粘制成外壳。
     2、关于PCB板的制作,虽然网上有免费打板的厂家,但打板一旦出现设计有错误,不好修改,所以,应然采用热转印法制板,感觉还有DIY特色感。
PCB板采用Word文档绘制,用墨粉打印机打在热转印纸上,用电熨斗转印在覆铜板上,小手电转打孔,电路板及元件焊接见下图。
    3、总体正反照片照片
    4、单片机程序采用的是汇编语言,(HEX文件在压缩包中)
    5、软件的制作与设计

楼主:
四、实际测量纪实
    1、实测一只3DG8数据采集记录和对输入阻抗的计算(见图片)
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计算公式:Rb=rbb+(1+B)26/Ie,公式很简单,但是必须测出三极管在他的直流工作点处的放大倍数。
一些万用表附加了测量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等功能。但实际上,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是随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随二极管的正向电流而改变,所以万用表的这个简单的功能,只能用在挑选二极管和三极管的简单的判断,所以,采用普通万用表测出的放大倍数进行输入阻抗计算,精度很差。
两种方法计算中,随误差较大,但是两种计算其输入阻抗还是较接近的。
      2、实测输入曲线和理论计算输入曲线的比较。
对于下述二极管三极管的一个计算公式就很难人工计算了,但是可以用电脑来计算,

     上式中的i是二三极管的输入电流,u是二三极管的正向输入电压,Is是反向饱和电流。
公式中的UT约等于26,是一个常量,IS是一个变量,此仪器通过实测输入曲线和理论计算曲线进行比较,可以得出UT和IS较精确的数值。

    下图中绿色曲线为实测曲线,红色由点构成的输入曲线为理论计算输入曲线,为了使理论计算输入曲线尽量的跟接近实测输入曲线一至,需反复的修改UT和Is,使其两线接近重合。
    实验测量结果:3AG1,3AX31,1N60的UT的常数基本等于26,其计算曲线和实测曲线基本重合。2AP9的UT的常数等于30-33时其计算曲线才和实测曲线基本重合。从二曲线的重合情况看,当电流较大时,在相同电压下,理论计算电流要比实测电流要大一些,分析原因是在实测电路中,存在引线电阻,半导体基片电阻,这个电阻在电流较大时,对电流影响较大。
    3、三极管输出曲线测量记实
   此仪器使用视频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gxODg4MDIwO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gxODg4MDI0O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近几年看到DIY优秀作品之一,思路非常新颖,软硬兼施,功夫了得。

说得好,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想仿制的冲动。到时候投你一票!另建议优化一下PCB布线,再去嘉立创打个样板,电路板进出引线采用插 ...

谢谢点赞,谢谢你的建议,PCB板采用插件与开关导线连接即美观维修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本身业余制做,涉及强电,安全第一。安全规范这是一切的根本

     谢谢提醒!手中还有些各式各样的单层绝缘皮的插头,还有些单层绝缘皮的小电器已经使用了三十多年,如20W的内热电烙铁,不知还有没有坛友还在使用单层绝缘皮的插头?是不是很吓人,幸运没触点。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安全第一!

楼主:
按大赛要求补充一张作品照片。

楼主:
上拉机运行软件
若有兴趣制作的坛友,关于上拉机软件使用弄不清楚,可以单独交谈。

网友:
软硬兼施,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祝大赛圆满成功,我收藏下来学习。我定制的作品材料还没到,先卖一个关子。

期待你的参赛作品。

网友D:
预祝大赛圆满成功,我收藏下来学习。我定制的作品材料还没到,先卖一个关子。

网友:
好东西,请问能否改下给电子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实际测量纪实
    1、实测一只3DG8数据采集记录和对输入阻抗的计算(见图片)
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计算 ...

你是十三届DIY大赛第一个报名参赛的作品。欢迎。

网友:
上位机的软件也给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十三届DIY大赛第一个报名参赛的作品。欢迎。

谢谢!我是笨鸟先飞,重在参与,为大赛献上一个小小的作品,预祝大赛圆满成功,精品倍出!

网友:
挺好,比较实用的参赛作品,有创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拉机运行软件
若有兴趣制作的坛友,关于上拉机软件使用弄不清楚,可以单独交谈。

系统反应,丢失文件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反应,丢失文件无法工作。

此图示仪与电脑串口连接,新电脑若无串口,与要购买u转串数据线,加装驱动程序。你的电脑可能是这种。

网友:
不错!设计新颖,收藏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可否考虑通过电子开关芯片转换 A、B两管,增加管子配对的功能?用不同的颜色同屏显示A、B管的曲线。

网友B:
有一种想仿制的冲动。到时候投你一票!另建议优化一下PCB布线,再去嘉立创打个样板,电路板进出引线采用插头插座,方便装配与调整。

网友G:
这个作品不错,到时点评✔

网友H:
好作品。扫描速度能不能再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作品。扫描速度能不能再快点?

    将每条扫描线采样点数减小到100点,扫描速度可以提高10倍。
扫描速度较慢,是受D/A转换芯片ADS1115的影响,若采用高速A/D转换芯片,可以实现和模拟三极管图示仪的数度,一帧一帧转换,看不出在扫描。谢谢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作品不错,到时点评✔

谢谢点赞。

楼主:
统一回复跟贴点赞,加分,对作品认同的朋友,谢谢!表示感谢!

网友A:
这是近几年看到DIY优秀作品之一,思路非常新颖,软硬兼施,功夫了得。

网友:
能开源吗?我也想做一个。平时用三极管,但是从没看到他们的曲线

网友B:
再给楼主提个建议,望笑纳别生气:1.电源有两个5V,一个是小电流的78L05稳压输出,一个是可以大电流的7805输出,电源图上这两个5V是相同的标记,主电路原理图上也没有标记哪个元件用哪个5V,让读者有点搞不清楚,还是重新标记清楚些才好。2.原理图中有S1、S2、S3、S4四个开关,没有标记功能,与实物图对应关系也难于一眼看出;两个4挡开关虽然能判断出是集电极和基极电流档位开关,但还是标记清楚为好。3.原理图很明显不是用PCB软件绘制的,楼主说PCB也是用Word画的,可以看出楼主动手能力很强,但还是建议楼主学习使用设计软件,使用设计软件不仅画原理图方便,还容易查找差错,设计PCB也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给楼主提个建议,望笑纳别生气:1.电源有两个5V,一个是小电流的78L05稳压输出,一个是可以大电流的7805 ...

谢谢您的建议,简要回答一下您的三点问题:
    1、78L05和79L05提供运放芯片正负电源的,大电流的7805是提供单片机、D/A和A/D转换芯片的电源,减小数字电路电源对模拟电路电源的干扰。
    2、PCB图采用Word文档绘画,是为了方便采用普通打印机打印,方便于土办法的热转印。我DIY若是只用一片PCB电路板,都不打板,画电路图用惯了CAD,画PCB板用惯了Word,所以在不需要打板的情况下,不采用专用画PCB板软件。若打板的话,我采用99se软件。
    3、关于转换开关S1、S2、S3、S4的功能是用来转换数控的输出的对“地”电流和电压的极性是正还是负,满足对PNP或NPN管的测量。此图示仪的工作原理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总觉得论坛中的坛友有很多大内高手,一看便懂,叙述多了,遭人烦。
    对于电压电流极性的转换及参数数据,在后续的帖子中进一步叙述,敬请关注。

楼主:
对图示仪的工作原理进一步补充说明:
       D/A转换芯片TLC5615的基准电压设计为0.625伏,由于MC1403基准电压芯片提供的基准电压是2.5伏,采用电阻1k和3k分压得到0.625伏,TLC5615最大输出电压是基准电压的2倍,为1.25伏。TLC5615的输出电压经经两只电阻10k和1k分压,得到1.136伏为下一级运放芯片OP-07的输入电压。
      由于测量PNP和NPN型三极管需要对地电压极性的转换,OP-07一方面完成电压极性的转换,另一方面完成将输入电压放大2倍。此转换由一只6刀2掷开关完成。在电路图中标有S1、S2、S3、S4。电压极性转换OP-07的电路连接状态间图2和图3。

网友B:
楼主,再次细看的帖子,发现图中有部分电路,还有个按键开关的(图中红线圈住的)不知何用,还望说明一下。

实物

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次细看的帖子,发现图中有部分电路(图中红线圈住的)不知何用,还望说明一下。

(红圈圈的)那是一片A/D转换模块ADS1115,用来把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和集电极电流转化为二进制数字,单片机读出后传给电脑。

网友:
一直以来就有做一个这样的晶体管图示仪的想法,怎奈这两年工作有点忙,实在没有余力搞了。
楼主的制作跟我的设想很相近,测量的数据发送给电脑,绘图由电脑来完成。
非常不错的作品!

网友:
软硬通吃!!高手!!!!!!!!

网友I:
请教一下,这个电脑显示程序是用啥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这个电脑显示程序是用啥写的?

电脑显示程序是采用VB6.0开发软件编写的。

网友:
好东西,电脑端的软件不知道放不方便公开,让后续有所升级更改

网友C:
全能的啊  不过插头可是没有跟上时代啊  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应该是双层护套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全能的啊  不过插头可是没有跟上时代啊  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应该是双层护套线~~

说得好,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说得好,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谢谢,本身业余制做,涉及强电,安全第一。安全规范这是一切的根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实际测量纪实
    1、实测一只3DG8数据采集记录和对输入阻抗的计算(见图片)
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计算 ...

可以出套件了,方便广大爱好者

网友:
厉害    等候出成品或套。

网友:
高手! 完成度非常好!

楼主(2021-12-17):
一同谢谢前面楼层的几位坛友的关注、点赞和加分,谢谢?

网友J:
力挺楼主的作品,
用液晶屏的仪器使用更方便,希望楼主再出一款液晶屏的三级管图示仪。

网友K:
这个很不错,单片机软件和上位机软件都分享吗

网友:
很不错的DIY产品,展示和引领DIY的主流方向。

网友:
常老师都是精品

网友L(2022-01-28):
这个制作非常实用!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力挺楼主的作品,
用液晶屏的仪器使用更方便,希望楼主再出一款液晶屏的三级管图示仪。

谢谢朋友的支持和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很不错,单片机软件和上位机软件都分享吗

谢谢认可,单片机软件和上位机软件可在此贴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制作非常实用!

谢谢版主的支持和认可。

网友:
希望楼主能早日出套件,这个太实用了。

网友:
软硬兼施,真正的高手。

网友M(2022-03-16):
上位机用啥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位机用啥写的啊

上位机软件用VB6.0编写

网友(2022-06-07):
支持楼主,图示仪做的很实用

网友:
建议
1:增加 A&B对比,方便配对。
2:强烈要求出套件。
3:  建议分电脑显示套件,和液晶显示套件方便选择。

网友(2022-09-08):
软硬兼施,精品。

网友N:
很不错的DIY产品,初中时期的梦想在这里看到你的成功!老电脑WIN7上位机显示出错

网友:
有人仿制成功的不,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不错的DIY产品,初中时期的梦想在这里看到你的成功!老电脑WIN7上位机显示出错

在网上下载一个MSCOmm32.ocx控件,按其指点,放到C盘的指定文件夹中,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2022-11-02):
哇!真是牛,能不能量产,我要一台!!!

网友(2023-06-02):
这怎么连接电脑的?

网友(2024-01-07):
这个作品,有仿制成功的朋友吗?

网友:
老师的软件其实在WIN10 64BIT下也能运行,
只要安装VB6企业版,选择自定义安装,去掉“数据访问”勾选。

网友:
只是证明能在WIN10运行,因没有工具无法测试是否能正常联接工具使用。正在准备仿制。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下载一个MSCOmm32.ocx控件,按其指点,放到C盘的指定文件夹中,就可以运行了。

常老师,你的软件可以在WIN10 64BIT下运行,你可以试试是否能正常使用。
安装VB6,在安装时选自定义去掉“数据访问”勾选,
VB6就可以在WIN10下正常打开,你的软件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常老师,你的软件可以在WIN10 64BIT下运行,你可以试试是否能正常使用。
安装VB6,在安装时选自定义去掉 ...

   64位系统应该可以兼容32位的软件,我在WIN10系统64位笔记得上试过,不能运行,32位的没问题。也没有研究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O:
引用 楼主:
64位系统应该可以兼容32位的软件,我在WIN10系统64位笔记得上试过,不能运行,32位的没问题。也没有研 ...

就是在64位系统上安装VB6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是在64位系统上安装VB6就行。

谢谢提供此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此信息!

常老师,TLC5615的原理图跟PCB不对应呢,原理图还有什么错误吗?想仿制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