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收音机中周怎么防潮

楼主(2021-11-10):
请问自制收音机中周怎么防潮?一定要用高频蜡还是可以直接用家里的蜡烛的蜡也可以?网上的高频蜡1kg要几十元,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网友A:
同仁堂的大药丸子外面扣点就够用了,不用花钱

网友B:
在淘宝搜索,可以找到那种切成小块的卖,普通蜡烛有高频损耗,不过调幅的465中周上勉强也可以用,影响不大,最大的问题还是普通蜡烛凝固后比较脆,时间久了就会脱落,防潮性能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搜索,可以找到那种切成小块的卖,普通蜡烛有高频损耗,不过调幅的465中周上勉强也可以用,影响不大 ...

感谢您的回复,我没有在TB上找到小于1kg的小块的高频蜡,如果您有链接请发给我吧,谢谢!

网友:
强迫症就买高频蜡

网友C:
拼xx,蜂蜡,中周绕好测试完好,中周脚焊一根漆包线或网线,找一只易拉罐熔蜡(最好是电炉),蜡熔化后,拎漆包线中周倒掛着浸(中周尼龙架磁帽外壳未装),二、三分钟后拎出中周,轻抖一下去掉多余蜡,冷却,装配,中周脚上锡,再测一遍,或调好谐振点,用麦克笔标好,备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没有在TB上找到小于1kg的小块的高频蜡,如果您有链接请发给我吧,谢谢!

你不要搜索高频蜡啊,你搜索蜂蜡,然后价格从低到高排序,2块钱一小块,够你用N年了,蜂蜡高频蜡一样的东西。
你搜高频蜡出来的就是工业原料,当然不零卖,搜蜂蜡出来的大部分是日用品,随便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蜡好,但普通石蜡烛用在中短波,甚至FM也查觉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用高频蜡也测量不出对整机性能有什 ...

感谢老爷子的回复,我正在偷偷复制您的708B,非常喜欢看您的制作和文章,内容详实有理有据,您是50年的,我是68年的,比您小了18岁,我哥是和您一代的人,他比我大15岁,去过东北兵团,我从小喜欢无线电也是我哥的影响,我小时候的原件也是从我哥那里要的,中学的零花钱基本上全都买了零件了,但水平很低,动手能力稍好,只能按照前辈们的电路仿制,感觉自己业余制作收音机,机壳最难,小时候我妈总说我做的是滩机,后来大学毕业后主要工作是计算机了,在矿机论坛也主要是潜水为主,怕露怯被人骂,看了老爷子的大作,非常喜欢,但又没有老爷子那么强的能力,在慢慢学习,家里收老婆孩子的管制,没办法置办大一点的机械,原来在外地工作制办的台钻、热转印机等回京时也只能扔掉了,我想了一个办法,买了一些厚的硬纸板(3mm左右)和小木方(4mm-6mm),试着做一下机壳,但老爷子的拉线调谐机构以前接触的太少,还没有门道,只能先简化,慢慢再试试吧。望老爷子多多指教!准备退休后把老爷子的所有收音机线路都做一遍试试,自己没有能力创作,但可以模仿,也可以感受制作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喜欢单片机,但最喜欢的还是制作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搜索高频蜡啊,你搜索蜂蜡,然后价格从低到高排序,2块钱一小块,够你用N年了,蜂蜡高频蜡一样的 ...

感谢您的建议,我去买一些蜂蜡试试,以前做的中周都是没有封蜡的,我在北方应该影响不大,但时间长了可能不太好,还是按照正确的方法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xx,蜂蜡,中周绕好测试完好,中周脚焊一根漆包线或网线,找一只易拉罐熔蜡(最好是电炉),蜡熔化后,拎漆 ...

感谢您的回复和指导

网友:
高频蜡含松香,比蜂蜡硬得多,除有防潮功能,还有固定线圈作用,即电感不变形之功效。

网友:
我用热熔胶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就是以前没有实际经验所以没有把握,自己多试试就好了,但感觉热熔胶应该不行,用了热熔胶恐怕中周的屏蔽壳都装不上了,磁芯也调不了了。

网友:
主要是高频蜡熔点高(可以耐80-90℃高温),普通蜡(50-60℃)大太阳下晒晒就会融化的。

所以还是买点把,俺就38元买了1kg高频蜡,放着慢慢用。

实在不行,酒精松香溶液浸泡2到3次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老爷子的回复,我正在偷偷复制您的708B,非常喜欢看您的制作和文章,内容详实有理有据,您是50年的, ...

添加台3D打印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便宜的 几百元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添加台3D打印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便宜的 几百元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是个办法,人都是要与时俱进的,一定会考虑你的提议。

网友(2024-04-24):
蜂蜡和蜡烛蜡封中周频率会变低,这个我试过,调好的465KHZ,用以上蜡封上就低于465KHZ,除非先调高再封,用石蜡或许才最好.

网友F:
我用香蕉水或二甲苯,放入包装防震的那种白色泡沫塑料,不断放,直到不再溶解趋于饱和状态,用它来刷天线线圈,中周,待溶剂挥发完就干了,起固定防潮作用,据说不会影响Q值。高频蜡我也有,低温高温的都有,但我更喜欢聚苯丙泡沫溶液,方便,但味道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香蕉水或二甲苯,放入包装防震的那种白色泡沫塑料,不断放,直到不再溶解趋于饱和状态,用它来刷天线线 ...

学习了

我在哪看到过用石蜡,所以买了一块,一直用石蜡来着,不过我一般不做封固,只是滴一点点起固定作用

网友:
我用石蜡按一定比例调上松香装到一个小铁盒里加热调和好,用着挺方便,松香少点就软一点,松香多一点就比较硬,但不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香蕉水或二甲苯,放入包装防震的那种白色泡沫塑料,不断放,直到不再溶解趋于饱和状态,用它来刷天线线 ...

漆包线的皮会被溶剂腐蚀的,用这个还不如搞点儿虫胶片儿,淘宝很便宜,然后用无水酒精溶解制成虫胶漆,用这个刷比较好,也能防潮,而且外观比较好看

网友:
中周里的瓷管电容易被空气湿气氧化,更需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仁堂的大药丸子外面扣点就够用了,不用花钱

7~8十年代我都是扣药丸的外壳取“黄蜡”。我父亲高血压、常年吃牛黄降压丸,药丸里面是两瓣的塑料圆盒、外包黄蜡皮。不过我观察、现在的类似包装的药丸已经不用黄蜡了、而是很薄的一层石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的皮会被溶剂腐蚀的,用这个还不如搞点儿虫胶片儿,淘宝很便宜,然后用无水酒精溶解制成虫胶漆, ...

有人测试过,酒精虫胶片会降低线圈的Q值。用二甲苯泡沫塑料也是从书中看到的,说线圈的Q值高,要说溶剂会溶解漆皮,那变压器浸漆,油漆里也有溶剂就不会把漆皮溶解掉吗,我想很多线圈做浸漆处理,漆皮材料也应该考虑过防溶剂的。个人观点不一定对,但我一直这样处理,未出现过问题,而且处理过的丝包线很漂亮,浸蜡主要是处理过后线圈难看,我高低温高频蜡各买了一斤,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测试过,酒精虫胶片会降低线圈的Q值。用二甲苯泡沫塑料也是从书中看到的,说线圈的Q值高,要说溶剂会 ...

看情况吧,我用虫胶试过效果不错,没发现Q值降低,但是虫胶漆需要很长时间来晾干,这是个缺点,因为酒精是亲水溶剂,所以哪怕是分析纯的酒精,在使用中也是会吸附大量水蒸气导致含水量远高于其他有机溶剂的,这些内含的水分会被虫胶分子锁住,不易晾干,所以干燥时间比较长

不过我倾向虫胶漆的原因好操作,塑料溶剂有点儿太粘绸了,虫胶漆流动性很好,所以最后成品外观很好看

这个帖子中的实验也是略有降低,我怀疑可能是没有晾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