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磁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11-10):
在矿坛友情赠物区淘了个变压器磁芯,当把线圈骨架破解了才发现磁芯的磁路是不闭合的,请问矿坛高手们,它是用来干什么的。用于制作普通变压器是不行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磁芯。这样的硅钢片磁芯还有见的。

网友:
这种磁芯经常用来做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或防电磁污染的共模电感磁芯,间隙是厂家生产电感时为了调整电感量故意磨掉的,以便通过间隙大小来调整电感量,间隙小,电感量大,反之电感量就小。铁氧体磁芯无法和矽钢片媲美是因为它本身不导电,无法抵抗涡流。肯定是矽钢片更好,批量生产用是根据其特点,并且成本降低。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磁芯只能用来绕制电感,不能用来制作变压器。

严格来说,是不适合制作传统的变压器,而不是不能,因为气隙的存在,如果不给铁心一个“磁偏置”,磁阻会比较大,效率低,但小功率使用其实没有那么严格,依然可以用的。

网友A:
抗饱和用的,类似胆机单端变压器留气隙。
在非推挽方式的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是工作在单向状态的,此时开关电流会存在直流分量,如果没有气隙,磁芯会饱和,饱和后就无法传递能量了。

铁氧体磁芯不能用在工频交流电,否则损耗非常大,工频交流电还是得用硅钢片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就是个电感。  人为增加气隙磁阻,调整电感量

网友:
2楼说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饱和用的,类似胆机单端变压器留气隙。
在非推挽方式的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是工作在单向状态的,此时开关 ...

也就是说,这种磁芯只能用来绕制电感,不能用来制作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