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卡座有办法改装成MP33茶卡播放机不

楼主(2021-11-10):
我还有一台高端的卡座,这个用不上但是没坏,91年的时候父亲选上先进工作者得到的奖品,有特殊意义不好随便仍或者卖掉,想改成MP3茶卡播放机可以不

网友:
只要有输入端就可以改

网友:
可以的.买块成品mp3板装上就行

网友:
改蓝牙版吧。试一下直接把蓝牙板信号输出直接接到卡带的磁头线上(磁头不要断开)。

网友:
有一种磁带样式的MP3,输出端是类似磁头的线圈。

放入卡座的磁带仓,按下放音键,卡座的磁头和线圈靠近,就能够拾取音乐。

快退和快进也会被传感器检测,实现上一曲和下一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