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增程器不能启动

楼主(2021-11-10):
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星月神电动车的汽油机增程器和控制器,点火器,按网上找的控制器接线图接线,但有几个地方不明白:1,图中接霍尔信号线(转速信号)接到哪里?这根线不接发动机是不是不能启动?2,接输入开关:模式开关,刹车开关,启动开关。哪一个是启动开关的接线桩?这3个线要和哪里相接才能完成各自的功能?(这3根线对地都是+5V),望知道的师傅给说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这是我改装的油电混合滑板车,使用的星月神増程器。

网友(2022-03-02):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的这个虽然启动问题解决了就是还有个问题:发动后一直是大油门工作,也换过星月神的化油器和油门电 ...

启动后一直大油门,需要调换油门步进电机相位,有些步进电机相位不一致,这个步进电机是五线四相制的,红色线是公共线不动,调换其他两组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现在还不能启动?把图左上角那个插座的GY线发动时和地相接再按启动就可以发动了,发动后把GY和地断开 ...

速度线不接也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些能不能保证对电池充电时限制电流电压,防止过充等,我那车我换成铁锂电池了,担心会过充,不过 ...

你的现在还不能启动?把图左上角那个插座的GY线发动时和地相接再按启动就可以发动了,发动后把GY和地断开就好了。

网友(2021-11-18):
原车工作模式应该打开增程开关,控制器检测电池电压,如果电压低就启动增程发电机,电池电压正常不能启发电机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增程器不是往星月神电动车上装的,没有和它配套的液晶屏和控制元件,就是想用它给电瓶充电。

网友B:
你这个是电机控制器,不是发电机控制器。

网友C:
增程器就是个直流发电机,可单独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电机控制器,不是发电机控制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qpcub2e3b3是增程器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程器就是个直流发电机,可单独工作的。

现在的状态是转速信号那根线不知怎么接没接,输入开关的3个线没接,液晶屏驱动没接。其它都接了,接通48伏电源后点火器的指示灯都正常,把输入开关的3个接线桩分别对地接触没有反应。

网友D:
这个増程器可以直接使用普通170増程器控制器代换,不用接这么多线,需要加一个摩托车的万能点火模块,我都改了还几台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増程器可以直接使用普通170増程器控制器代换,不用接这么多线,需要加一个摩托车的万能点火模块,我都 ...

你好,你改的是星月神的吗?摩托车的万能点火模块是什么型号,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霍尔信号线应该接电机内的霍尔元件上。

网友:
125摩托车直流万能点火器,宝上有。

网友D:
星月神増程器最好别用原装的启动控制器,接线非常麻烦,使用170増程器启动控制器.电瓶车12v降压模块,125万能直流点火器,三相整流模块,这4样东西,就可以直接代换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月神増程器最好别用原装的启动控制器,接线非常麻烦,使用170増程器启动控制器.电瓶车12v降压模块,125万 ...

谢谢指导,已在网上买了万能点火器和降压模块回来后改装,有不明白之处在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月神増程器最好别用原装的启动控制器,接线非常麻烦,使用170増程器启动控制器.电瓶车12v降压模块,125万 ...

今天万能点火器到了,安装后可以启动了。有一根熄火线不知怎么接,看别的增程器都是和发动上的熄火线连接,但这个发动机上没有熄火线,它的熄火是在控制板上控制的,我在想是不是把点火器的12伏电源断开就能熄火?再一个发动着风门不能打开,一打开就灭火,不知是哪里的情况,还请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
万能点火模块上有一个熄火线端子,将它与零钱短接,就熄火了,或者将发动机的点火触发线与地线短路也可以熄火,发动机打开风门就熄火,需要清洗化油器,然后安装调整怠速,调整混合比,不需要风门也可以正常使用,启动发动机时候,需要适当加大点油门,等发动机预热以后,调整怠速和混合比,以后冷车启动时,都要手动加大油门启动,特别注意,启动调整发动机的电池最好是半电状态,要不然会损坏电池,或者发动机怠速忽高忽低,无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