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电池边充边放的路径规划问题

楼主(2021-11-10):
因为需要电池升压到12V 输出12V 1.5A

又没找到合适的直接有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

故自己做出了两种电路

因为是初入行业,不知道是否符合规范化生产的 标准,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安全隐患

故恳请各位帮我把把关

①靠MOS管反向导通实现
如图,电源接入后可以直接给升压芯片供电,输出电压,但是同时连接到了电池的充电引脚处。

如果要接功率稍大的负载就要接多一点mos管
②是控制充电芯片引脚en,工作时关闭充电,不工作时(低功耗状态下)开启,也算是变相的边充边放了
5V受单片机控制,常态下充电芯片处于一直工作的状态,防止单片机没电或出现异常无法控制5V导致充电芯片一直不工作进入死循环。

当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时,5V关闭,充电芯片工作

出低功耗后5V开启,充电芯片关闭

大致就是这些,不知道这两个方案优劣以及可能存在的缺陷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正和指导!

网友A:
1、老生常谈,上传清晰大图,你这个图眯眼睛都看不清

2、路径管理专用芯片 LTC4412

网友B:
网上升压模块多得是,2A电流的几块钱一块。

网友C:
充电板 接电池,电池 直接接升压板。  这么用了好几年还没遇到故障。

如果要充电的时候禁止使用,充电板买带充电指示的, 升压板买带软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老生常谈,上传清晰大图,你这个图眯眼睛都看不清

2、路径管理专用芯片 LTC4412

图片不支持上传大KB的,所以只能这么糊
LTC4412好像有些太贵了
或许大佬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升压模块多得是,2A电流的几块钱一块。

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板 接电池,电池 直接接升压板。  这么用了好几年还没遇到故障。

如果要充电的时候禁止使用,充电板 ...

就是哪怕一边充电一边放电也没有关系吗?我是担心有隐患或者过不了标准审核
升压带软开关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
我很早以前在网上买的,不知什么型号。发几张照片你看。

网友D:
笔记本电脑不就是楼主说的模式吗?找个笔记本电脑图纸看看电源部分怎么搞的

网友B:
网上还有种用XL6009芯片的升压电路,也只要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了4V升12V模块,接电池,边用边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4V升12V,1.5A电流,这个模块需要18W以上,不便宜~

是的!!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因为我一开始是做12V 2A的升压,我发现甚至内置mos开关能符合要求的芯片都不多
于是退而求其次12V 1.5A  但是仍然会出现带载1.5A时,12V 的电压坚持20秒左右就突然掉压,然后在8V和12V之间不断跳变
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是散热没做好还是电感值选的小了
最后
电池一边接电池充电芯片一边接升压电路带负载工作(并且电池本身还用自身电压给单片机供电),商品上也可以这样使用吗,如果可以,我就不做相关的处理了。
很感谢您的指点!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还有种用XL6009芯片的升压电路,也只要几元钱。

感谢~不过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能否边充边放
因为是新手,所以对输出大电流的板子,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
不知道大佬对电池能否边充边放有什么看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脑不就是楼主说的模式吗?找个笔记本电脑图纸看看电源部分怎么搞的

是的,但就算做成那样也不便宜
他的不间断电源成本偏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不支持上传大KB的,所以只能这么糊
LTC4412好像有些太贵了
或许大佬还有其他方法吗

1、可以上传至少 300k 图片,你的图片怎么能弄那么大?

2、自己搭一个啊,随便用个运放就行

搭了一个,你看那么大图大小也就一百多 k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能否边充边放
因为是新手,所以对输出大电流的板子,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
...

能不能边充边放,要看你的设计和充电板, 充电板一般是恒流充电+短路保护,只要品质过关都没问题。

  同时使用,充电板和电池都在供电,如果电池供电不足,靠充电板提供一部分甚至全部电流, 如果 最大充电板输出1A, 你的负载要吃2A,那充电板就一直在满载和保护之间跳动,这就不好了。 有些电器为了安全和保护充电电路,做了个设计就是充电时不可使用电器。

电池升压到12V有很多成品电路或者专用芯片, 有的带有软开关功能,即用电平信号可以关断输出。 如果你不希望充电时使用电器,可以买这种成品电路或方案, 充电时由充电板给出关断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因为我一开始是做12V 2A的升压,我发现甚至内置mos开关能符合要求的芯片都不 ...

8-12v跳变的现象看着是感值小了或者感值够但饱和电流余量不够,换更大体积的电感。
另外一般这类电路的话是充电电路接电池,放电的boost也接电池,边冲边放的问题不需要考虑,你产品电池本身就能带的动负载,电池加充电的电源自然也带的动。电池需要是带有保护的电池模组,不能直接上电芯。
然后现在不少充电管理都带放电路径控制,可能就是帮做个防过放吧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不支持上传大KB的,所以只能这么糊
LTC4412好像有些太贵了
或许大佬还有其他方法吗

图片只能上传125K以下,但你可以用PS压缩,存储为WEB格式,我天天处理图片,这是最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上传至少 300k 图片,你的图片怎么能弄那么大?

2、自己搭一个啊,随便用个运放就行

好像是因为是新手第一次发帖的原因,现在可以发550kb左右的图片了
感谢,模电是我的弱项,所以一般能用芯片解决我都不没考虑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客气了
升压由于压差问题,效率会有变化,压差越大,效率越低,也就是带载能力不够,网上 ...

明白,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路径管理该怎么做。 加上充电的电流小于带载电流,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目前我是想使用的时候,断开充电芯片的使能,先保证电池工作供电
等到不使用了,进入待机状态, 再开启。不知道能不能行,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边充边放,要看你的设计和充电板, 充电板一般是恒流充电+短路保护,只要品质过关都没问题。

   ...

明白~我现在的难题就是充电只能冲1A
但是负载使用时可能会达到1.5A这样的问题
如果负载不会大于充电电流
那么是否只需要各自做好充电电路和升压电路,就不需要什么路径管理也能直接边充边用,不用考虑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F:
8-12v跳变的现象看着是感值小了或者感值够但饱和电流余量不够,换更大体积的电感。
另外一般这类电路的 ...

感谢回答,我准备换一个更大的电感试一试
我的电池保护芯片过放电流是15A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看市面上路径规划的芯片最大只能边充边放达到 5V 2.4A
除非使用快充芯片,用协议似乎能做到12V 2A的输出
但关于快充这一块 我又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些左右为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片只能上传125K以下,但你可以用PS压缩,存储为WEB格式,我天天处理图片,这是最快的方法

感谢,我现在可以上传500K的啦!下次发帖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因为是新手第一次发帖的原因,现在可以发550kb左右的图片了
感谢,模电是我的弱项,所以一般能用 ...

不只是文件大小的问题,我在另一个贴回答了你可以去看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你截图的时候是显示网格的,网格会极大增大文件大小,我的电路图是无网格的纯色,所以就小了(只有 129k),但论尺寸很大的,接近 3000 像素长边
(不是特意截那么大,而是我的显示器差不多 220ppi,不那么大我自己看不清...)

回到路径管理这里,用比较器(运放在这里只是一个比较器)和单片机都可以,实际上单片机也只是做了个比较器作用,只是考虑到复杂程度和成本用了 LMV321 这个运放(两毛钱)罢了,多数情况下我也倾向使用单片机解决问题,你想采用什么方案都可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具体方案问题而是思路问题 你之前说怕不能过审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型集团的审核所以直接推轮胎那个芯片(其实也不贵啊),你要便宜肯定是我这个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我准备换一个更大的电感试一试
我的电池保护芯片过放电流是15A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看市面上路 ...

啊,你这个和路径规划没什么关系其实
一个DCDC管充,一个DCDC管放,完全独立的,这个应该不叫规划。
可以私聊具体看看,我是做快充的,对这块还算了解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我现在的难题就是充电只能冲1A
但是负载使用时可能会达到1.5A这样的问题
如果负载不会大于充电电 ...

个人认为:
         全部电流都由充电器提供的时候, 不要超过充电器的最大电流。 这个时候不需要考虑路径(电流会按照各自内阻分配)。 比如一般的充电台灯,充电风扇都是这样的,可电池可并发。  而直接接触人体的,比如刮胡刀,磨脚器, 冲牙器之类的,我建议充电时候禁止使用。

按你的需求,输出18瓦, 效率就算90% ,也就是电池提供20瓦, 按额定3.7v简单计算,电池得输出5.4A,挺大的电流。  1A充电器肯定不行的。 而且我也不建议用大电流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这个不需要什么管理模式,就是边充边放,这方面没有另外加成本,成本的重点是4V升12V1.5A的升压 ...

楼主开贴问的是路径管理,我回答的当然也是路径管理咯 毕竟他问的不是哪个模块便宜好用...

而且楼主开口规范化生产,闭口标准审核,显然不是业余爱好者 DIY 就用个小猫两三只,怎么能买模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市面上路径规划的芯片最大只能边充边放达到 5V 2.4A
除非使用快充芯片,用协议似乎能做到12V 2A的输出
但关于快充这一块 我又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些左右为难

有带 QC 协议的单芯片 Boost,你又不需要,为什么偏去看这个,TPS61088,MP3429 这些都是可以满足 12V、2A 持续输出的单芯片 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 QC 协议的单芯片 Boost,你又不需要,为什么偏去看这个,TPS61088,MP3429 这些都是可以满足 12V ...

感谢回答,我是刚起步做小家电的
①是上头对成本比较敏感,所以我的预期是10元内搞定这个电路
②模块当然是不行的,但是模块上的芯片可以拿来自己用嘛
目前的问题似乎是边充边放时,充电电流可能不足以支持负载电路的电流
各位大佬的回复看下来,似乎是说只要充电电流能带的动负载就没有问题
感谢大佬~回复的很详细,受益匪浅,不过我还刚起步
所以可能有些愚钝,很多都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
         全部电流都由充电器提供的时候, 不要超过充电器的最大电流。 这个时候不需要考虑 ...

非常赞同!!峰值电流甚至能达到12A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的用途,但看电路不是那种特别大功率的电器停电应急使用,可能是光猫路由之类的,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3.7V锂电升压到12V效率太低,损耗大,为什么不用三串锂电直接供电,这样没有损耗,还可以长期待机,不间断供电,多好用,为什么非要升压,小功率升压板很难保证可靠性还要考虑散热,升压模式唯一的优势是充电模块多,不过既然作为应急电源有个简单的恒压恒流电路充电就行了,成本低安全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的用途,但看电路不是那种特别大功率的电器停电应急使用,可能是光猫路由之类的,为什么不换个思路 ...

感谢回复~
因为我的主控板上还有5V ,然后再加上要做低功耗。
现在方案已经推了一两个月了,突然重头来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峰值电流甚至能达到12A

这么大电流,好奇是个啥产品。

上面有人说多串 也是思路, 但是多串要么用平衡充,要么每一粒都要带好点的保护板。   电压不是问题, 12V降5V方案很多,而且比升压方案来说,电流小很多。 板子上的5V估计就是毫安级的主控供电。损耗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好奇是个啥产品。

上面有人说多串 也是思路, 但是多串要么用平衡充,要么每一粒都要带好 ...

负载只有12V 2A的最大输出,是个类似冲奶机的产品。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升压的时候输入端最大电流会高达12A,这也是我不清楚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只有12V 2A的最大输出,是个类似冲奶机的产品。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升压的时候输入端最大电流会高达12 ...

什么升压方案?3.6V 升 12V、2A,如果用 TPS61088,官方数据显示效率有 90%,输入端电流应该在 7.4A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升压方案?3.6V 升 12V、2A,如果用 TPS61088,官方数据显示效率有 90%,输入端电流应该在 7.4A 这样 ...

用的是XR2981
当输出1.5A时,电压开始大范围跳动
于是测了下电感的输入电流
大概会有12A左右
也不知道为啥
不知道因为温度高导致的,还是电感额定电流不足导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XR2981
当输出1.5A时,电压开始大范围跳动
于是测了下电感的输入电流

升压电路的效率不能看厂标,因为那是理想指标,一般最少要放宽一倍余量为好,电感,整流电路,升压电路都是影响效率的关键,还要考虑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压电路的效率不能看厂标,因为那是理想指标,一般最少要放宽一倍余量为好,电感,整流电路,升压电路都是影 ...

感谢,我改变了一下散热和电容大小,已经可以成功带动1.5A左右的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