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 和 mah! 不好换算呀

楼主(2021-11-10):
我就奇怪了
手里有两个usb电压电流显示表
一个 显示的是w  容量是wh ,这有什么用?根本没法换算电池容量呀
电压高走低(要检测电池容量,外加电子负载。这样的话wh 有什么用)

另一个显示 mah,这还差不多。应该能检测出电池容量

所以想问下,既然是检测用的表,他们为什么要显示wh(如果wh  mah都有也可以!它就显示wh  郁闷)
难道显示wh  ,程序比较好弄???

网友:
mAh*Vbat/1000=Wh,Vbat就是电池的额定电压,简单应用这样算就可以了,这东西本来就不精确。

对测量系统,实际上没有哪个更方便哪个更麻烦的区别,显示习惯而已,能连续监控电流自然能连续监控电压,把测量到的电流电压相乘做个积分计算(其实就是分时间段累加),就是Wh,只用电流做积分就是mAh,多一个乘法而已。

网友A:
瓦时除以电压不就是容量了吗?有什么不好计算的呢?

网友B:
usb电压电流表因为电压基本恒定,所以用wh也没太大问题,除以电压就是A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时除以电压不就是容量了吗?有什么不好计算的呢?

我是用来测电池容量(电池放电 不是充电宝给电池充电)
4.2到3v
咋计算
可以除3.7  v
问题是老感觉不精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电压电流表因为电压基本恒定,所以用wh也没太大问题,除以电压就是Ah了

我是用来测电池容量(电池放电 不是充电宝给电池充电)
4.2到3v
咋计算
可以除3.7  v
问题是老感觉不精确啊
PS~~~~
前面也有兄弟回复
意思意思就行了 ,本身就不是太精准
哈哈哈  也是

网友:
USB监控表记录的毫安时是 5V的。电池的毫安时是针对自己额定电压的。 而电池电压是随放电变化的。
所以 用瓦时来表达总能量。

有个经验公式,LG的优质3350mAh电芯标称12.2瓦时,折合275毫安时=1瓦时

然后别忘了充电电路总效率。  比如效率80%的时候,监控表显示20瓦时,实际就是16瓦时,也就是冲入电池4400毫安时。 电池放电电源管理电路效率90%,那么就是实际可用 3960毫安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测电池容量(电池放电 不是充电宝给电池充电)
4.2到3v
咋计算

测电池的肯定的用带毫安时的了。
最好两种都带,然后可以算一下平均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测电池容量(电池放电 不是充电宝给电池充电)
4.2到3v
咋计算

从负载角度看,当电压不一样的时候,使用电能单位(Wh)比电量单位(Ah)通用,比如我要一台 100 瓦冰箱工作 12 小时的移动电源,你用 12V、100Ah 电池和 3.7V、325Ah 电池都行(不考虑效率问题),但显然两者容量是不同的,但如果使用电能单位两个电池都是 1200Wh 就统一了。

至于你的 USB 电压电流表,如果只有 Ah 没问题,如果有 Ah 和 Wh 也没问题,如果只有 Wh,那我问你,你当初干嘛那么脑残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瓦时除以电压不就是容量了吗?有什么不好计算的呢?

电压又不是常量,哪里那么容易计算出乘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负载角度看,当电压不一样的时候,使用电能单位(Wh)比电量单位(Ah)通用,比如我要一台 100 瓦冰箱 ...

哎  说实话
当初买的时候就是看看电压和电流
觉得挺好玩的
现在是想组电池玩
所以需要检测电池容量
一看这玩意还能检测容量 不错(就不用再买容量检测仪啦)
我有两个 一个显示mah  一个只显示wh (还贵)
所以 心里感觉不舒服
它怎么就不显示mah呀 (放电时 电压不停的下降,这怎么计算容量)

不过 现在看回复
wh除以3.7v  有个大概容量值就行了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