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串锂电池保护板代替24串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1-11-10):
  如题,买3串或者4串保护板用在多串上面。只接24串其中4串,用来检测过充或者过放。保护mos管肯定不能用了,另外加50A的继电器1个或者两个用来做输出或者充电,用mos管的控制信号控制继电器。成本20/30元。别告诉我什么均衡充电,那就是个渣!拆过好多天能超威的保护板,根本就没有均衡。只提供思路,所以不上图了,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想法很不错,电池一致性比较好的情况下完全没问题;一致性不好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
好多均衡充电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电池均衡还是很有必要,电池一致性不会那么理想,日积月累就会相差很多了,均衡哪怕每天均衡100ma长时间下来就也不小了。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但是,24串锂电池还是要24串的保护板,天知道24串中谁或哪一串几串过压或欠压了,阻性均衡电路的这把双刃剑一定也会伤到一方的。最好的办法是锂电池使用统一的25针充电口,充电器有24个4.2V/0--10A、20A的充电模块串联,1个电池也能充电,24个电池也能充电的25针充电器,充电过程中就不再均衡了。

网友:
大胆牛B 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