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板选容多个小容量电容有效果么

楼主(2021-11-10):
看到某宝有卖这种滤波板,说是能够提升动态,真的吗?

平时看到大多数功放中的滤波板大多都是下面这种:

那种密密麻麻的小电容滤波板真的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并不好,漏电流增大,,畸变的波形形成高频杂波。
增加故障率。画蛇添足。

网友:
能够提升动态    -------  有优势 ,但 效果有限

网友:
有一定的优势,电解电容的SER并不随容量增加而线性降低,因此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降低每个电容的充放电流,从而降低SER的影响
不过效果有限,而且不但麻烦的要死,看上去还非常奇葩,所以没什么人用

网友:
效果肯定有
一般用在前级

网友:
要说效果一点没有,那是瞎说,但是你要是不带个好耳机听,应该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
用了就听不出水电、核电、热电、风电了,

网友:
感觉就是变态,没必要,

网友:
我用过这种形式,那是一个用12V蓄电池的小功放,主要是当时一块电脑主板上,有十几个16V1000μF电解电容,体积很小,觉得没地方好用,就专门做了快板,把这些电容全部焊上去,主观感觉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多个并联是为了降低内阻

网友:
大电容和小电容用途不同,设计时结构就不同,一堆小的代替大的是扯淡,几个大的和几个小的并联还是不错的

网友:
理论咱不懂,只能告诉你用大电容细节少,用小电容并联细节多点

网友:
用CBB电容并联效果最好,比如一万个1微法的CBB电容

网友(2021-12-10):
存在即有道理,
小电流的地方,前级,DAC等,用这种方式降低电源的电容ESRR,会有正面作用.
这种用法需要注意所有电容的正极和负极的连接方式,
推荐使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是单电源,也不需要太多,5到6个并联就合适.
双电源使用这种方式,很考验地线连接方式,
有用大面积敷铜当连线,地线与电源线都用敷铜代替,
还有地线敷铜,电源一字长蛇的接法,
总之双电源用这种滤波,很考验布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