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管座安装方式的疑问

楼主(2021-11-10):
这几个地方的螺丝很容易顶到机箱的上面板,大家是怎么安装底座到机箱面板上的呢?

有没有哪里有卖这种外形的 4脚的

上图是4脚管座,不是845用的大四脚,没有没哪里卖直插式的大四脚管座的,图一那种旋转式的大四脚管座太笨重、太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用了块转接板,管座固定在转接板上,转接板螺丝穿绝缘柱与机箱固定把管座悬空,隔离柱长视实际状况 ...

可以不要转接板,支承柱直接安到瓷座上。

网友:
加塑料吋管 就是安装螺丝串塑料管

网友B:
焊片螺丝容易顶到机箱的上面板?再说了粘上热熔胶,焊片套上热缩管就解决了。
天猫上就有啊,就怕你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片螺丝容易顶到机箱的上面板?再说了粘上热熔胶,焊片套上热缩管就解决了。
天猫上就有啊,就怕你嫌贵。 ...

版主说对了,还真是嫌贵  几百块一个座,比好多管子还贵。有没有便宜点的、直插的845座呢

网友C:
这不是什么问题吧,找个厚牛皮纸裁个环形套上就解决了,再说了,845这么大的管子,谁会把管座直接固定在上面板呢?都是用转接板固定的,离机壳上面板有一定的空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说对了,还真是嫌贵  几百块一个座,比好多管子还贵。有没有便宜点的、直插的845座呢

楼主:
太感谢版主了,我搜了好几天都没搜到,这个价格能负担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什么问题吧,找个厚牛皮纸裁个环形套上就解决了,再说了,845这么大的管子,谁会把管座直接固定在上 ...

转接板长啥样,能给个图吗,感谢大佬。。。

是不是用转接板能够减小震动、保护管子?

网友D:
去这里瞧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https://shop33526774.taobao.com/ ... 7%D3%B9%DC%D7%F9#b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接板长啥样,能给个图吗,感谢大佬。。。

是不是用转接板能够减小震动、保护管子?

tb输入:管座转接版,里面很多大概没有你需要的。金工自制可以。厂家500W扩音机的805都是直接用扭转弹性半腰管座直接固定到底板上,而不用缓冲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这里瞧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https://shop33526774.taobao.com/category-229875743.htm?spm=a1z10.1- ...

感谢大佬的恢复,这个商城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输入:管座转接版,里面很多大概没有你需要的。金工自制可以。厂家500W扩音机的805都是直接用扭转弹 ...

感谢版主,搜到啦

网友:
[如果这几个螺旋要碰到机箱面板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管座铝材质那部分基本上是在机箱面上了,这样整个管子和管座大部分的高度都在机箱的面板之上。是否太高了!这样安装管座外露也不美观。我的做法是面板上开个内径等于管座圆柱状铝管的外径的圆孔,安装时管座的圆管镶嵌在面板圆孔内,高平齐,这样管座不外露,管子悬臂少了也稳固。至于磁底盘如何固定在机内的底板上,因地制宜解决。这样这4只螺丝无论如何也碰不到机箱面板。

网友E:
必须要下沉按支承柱来固定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下沉按支承柱来固定管座

明白了,有了支撑柱,那几个螺丝就碰不到顶板了

网友:
人家本来设计,就是上面安装的,你非要弄到下面,自找麻烦。这种大功率管的发热量很大,远离底板可以减少热量传到底板上,进而影响底板上的其它元件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下沉按支承柱来固定管座

下面是用了块转接板,管座固定在转接板上,转接板螺丝穿绝缘柱与机箱固定把管座悬空,隔离柱长视实际状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