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管座为何没有放插反设计

楼主(2021-11-10):
像6SN7这种大八脚,管座中间会有一个定位柱,能够防止插错。845这种大家伙,也会有一个突出的小点,用来防止插错。为何300B没有任何防止插错的措施呢

网友:
插错一个给我看看

网友:
俩粗的俩细的你是怎么才能反着把粗脚怼细孔里去?

网友:
300B管座4个孔,2大2小,300B的那两个大管脚根本插不进管座的那2个小孔,这就根本上杜绝了插错的可能性。

网友A:
这种座子,RCA手册叫medium 4-pin 中四脚。大量早期直热三极管采用这种座子,只要手上有一只就明白了:两灯丝脚粗而屏、栅脚细,管座上也是两粗两细四个孔。绝无插错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座子,RCA手册叫medium 4-pin 中四脚。大量早期直热三极管采用这种座子,只要手上有一只就明白了:两灯 ...

仔细看了下,还真是,俩粗脚俩细脚

网友B:
这叫“防呆设计”。防止人发呆的时候,插错了。不过有时候遇到“强奸犯”,还真能插错。电脑维修的时候,见过各种插反的事,特别是硬盘接口。

网友:
反插 应该插不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防呆设计”。防止人发呆的时候,插错了。不过有时候遇到“强奸犯”,还真能插错。电脑维修的时候,见 ...

我还真试过,电脑CPU电源的插口,我反着还很进去了,结果开机就是黑屏,后来才发现,幸亏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