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胜充电器TS-MC008维修

楼主(2021-11-11):
充一个9V突然烧了13003 ,周边的小三极管也烧了,电流取样电阻,小三极管驱动电阻也烧黑了。换了几个13001也烧了,上电2W,不知道阻值真麻烦。后来发现有2个一样的充电器,拆开确认阻值。
TS-MC008  R1  1Ω  保险 R2  100K尖峰  R3  R4820K  13003  基极电流
R26   2.2Ω  R27   680Ω  R5  1.2K  R6 15K  R28  1K  R29  4.4K  SR1100

测试发现好的待机功率才0.3W,原来修的还有短路,2W不正常,之前测输出电压就烧管,测试发现9V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很少修充电的,大意了,更换成贴片的。R27  680Ω没有现成的用两个分立电阻代替。   充9V才0.3W。另一个好的有0.6W,高手指点一下。另外还有一个TS-MC006,有个IC1拆掉了,不记得是什么管了,有懂的说一声。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修理这东西!

网友:
把好的元件对比一下,看看那个有问题。

网友:
你发的元件数据是不是乱了???

楼主:

充一个9V突然烧了13003 ,周边的小三极管也烧了,电流取样电阻,小三极管驱动电阻也烧黑了。换了几个13001也烧了,上电2W,不知道阻值真麻烦。后来发现有2个一样的充电器,拆开确认阻值。
TS-MC008  R1  1Ω  保险 R2  100K尖峰  R3  R4820K  13003  基极电流
R26   2.2Ω  R27   680Ω  R5  1.2K  R6 15K  R28  1K  R29  4.4K  SR1100

测试发现好的待机功率才0.3W,原来修的还有短路,2W不正常,之前测输出电压就烧管,测试发现9V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很少修充电的,大意了,更换成贴片的。R27  680Ω没有现成的用两个分立电阻代替。   充9V才0.3W。另一个好的有0.6W,高手指点一下。另外还有一个TS-MC006,有个IC1拆掉了,不记得

楼主:
型号图片

楼主:
好的开关电源部分

楼主:
我承认我不会发图

网友:
这个不值得维修了吧

网友A:
怎么也不上个图片,好帮助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不上个图片,好帮助你分析一下。

修好了,图片怎么都传不上,还要压缩,麻烦。想想在汽车之家发帖多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