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线圈的问题

楼主(2021-11-11):
各位前辈、高手我请教一个问题,帮看一下我在图中画圈的这两个元件是什么器件,好像线圈不知是不是,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的估计可能是圆筒式可调电容,古董级的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还以为是线圈呢

如果拉过头了,可以焊上一段同直经的,已经上锡的铜钱,平绕上去,又可再拉。

网友A:
就是调整谐振频率的拉线电容,如同于微调电容。

网友B:
拉线电容,一次性使用的微调电容器。

网友:
容量只能往小的方向调整,  不能增大

楼主:
谢谢了,我还以为是线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整谐振频率的拉线电容,如同于微调电容。

谢谢了,我还以为是线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线电容,一次性使用的微调电容器。

谢谢了,我还以为是线圈呢

网友:
说实话我没觉得这玩意儿的制造成本比磁介质半可调低,想来想去估计优点是可调范围大,中波用半可调基本上不行,还得并电容

网友:
精密绕线电阻吧,

网友:
拉线微调电容,据说特点是调整好以后容量比较稳定。

网友:
这个是拉线微调电容,不算古董原件,晶体管收音机还在用,还有一种简化版的,一般都是diy的,就是用一根细的漆包线或铜丝缠绕在比较粗的漆包线上,通过调整细漆包线或铜丝的缠绕圈数来调整电容容量大小,小时候经常这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