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5200功放板开机烧保险,求助!

楼主(2021-11-11):
一块大极典功放板,采用1943 5200对管2对,功放板开机烧就保险,测量电容和桥都正常,看板子无烧灼痕迹,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求助!坛子里要是有师傅维修,可否我快递维修?谢谢大家!

网友:
功率管短路的呗

网友:
变压器有短路

楼主:
变压器经测试和其他应用,是正常的。

网友:
1把变压器次级插头拔下,通电测试变压器是否短路。2,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所有大管的三个脚是否击穿。

网友:
烧保险,一般情况,是电路有短路的情况。比较好查。1.查供电对不,一般双电源供电,看接错没有。2,测查板子有没有焊接粘连的地方。功放管绝缘等,用表检查。3.检查功放管有没有烧毁短路的,4.检查负载,喇叭线路,和喇叭情况。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那测量功放大管需要拆下来吗?是测BCE哪两只脚的电阻呢?我是小白。谢谢!

网友:
1、功率管击穿 2、整流元件击穿、3、其它元件击穿......,慢慢查

网友:
发过来,我可以帮你修好。

网友:
如果检查短路是不用拆掉大管就能检查出来的

网友:
小白就别整了,免得治不了聋治哑了,发给9楼吧

网友:
同意楼上,给九楼的漂亮女兵吧,不然自己无从下手,更没有方向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确实不敢下手,我给9F女兵老师联系!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大管 一般都能测出好坏

网友:
小白不好下手,还是要有点专业知识的干

网友A:
功率管下面有绝缘片吗

网友:
正反两面拍高清大图,发上来帮你分析,寻找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下面有绝缘片吗

看图有.这么配置功率管的.大厂家不会放半可调电阻来选取功放管电流及放大类別,这个零件稳定性及耐久性

都与这么大的功率电路要求严重失配,修后我都一律换成固定电阻,通电测试过温热保护后又复原,就在电路板

上签名,修理日期.                   当然不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然后撤泡x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图有.这么配置功率管的.大厂家不会放半可调电阻来选取功放管电流及放大类別,这个零件稳定性及耐久性

...

您别说,国产机器里真有这样的,然后一开机串联的灯泡亮瞎眼,电流巨大,但是换了固定电阻声音还是差,这种东西最后的命运往往只有被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别说,国产机器里真有这样的,然后一开机串联的灯泡亮瞎眼,电流巨大,但是换了固定电阻声音还是差 ...

一开机串联的灯泡亮瞎眼,电流巨大

是正常的---主电源大电解充电.

没调好,失真,与是否换半可变无关,换半可变电阻是为了机子稳定性好,不致于他日烧功放管,但不是为了失真

楼主:
可以快递板子来修的老师,我怎么联系您们呢?

网友:
1、功率管击穿 2、整流元件击穿、3、其它元件击穿......,慢慢查,不行,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