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结构6P3单端输出

楼主(2021-11-11):
成品框架绕线宽度39.5毫米,线径是指不带皮的。层间一道0.08电缆纸,组间三道。绕完再接引出焊片。

网友A:
次级三组0.4mm线并联总线径不够,最小也得0.44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次级三组0.4mm线并联总线径不够,最小也得0.44以上。

   老师好!
   为啥次级载流量近1.9A还不够?要2.3A?表格上0.69线1A还不到。还是我弄错概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
   为啥次级载流量近1.9A还不够?要2.3A?表格上0.69线1A还不到。还是我弄错概念了?

我不是老师,只是初学者。
我说你设计的输出变压器有点问题:
1.  EI86片不能按7W设计。通常我们说、单端输出牛按电源变压器的1/5功率估算。你的铁芯按电源变压器计算约70~80W之间,那么你的输出牛起码应该按12W左右来设计。
2.  次级的直流电阻应该小于或接近次级输出阻抗的1/10(小于等于0.8Ω)才好。
3.  建议、初级线径0.23;次级线径0.44~0.51之间。次级的直流电阻越小,对音箱(喇叭)的控制能力也越好。你计算的几乎没有余量,原因是你取的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
   为啥次级载流量近1.9A还不够?要2.3A?表格上0.69线1A还不到。还是我弄错概念了?

首先,自己动手计算,初级线,次级线,带皮直径多少,绕了多少层,垫纸多少层,总厚度多少。

网友C:
线框宽度39.5mm, 所以用0.44的线(外径0.5mm)绕143匝有点尴尬,不够两层,会导致线包不平。

不如改用0.71左右的线(外径0.789mm),每层绕48匝,刚好一层绕满,三段串联成144匝。

然后反推初级线径和匝数,最后验算一下是否能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框宽度39.5mm, 所以用0.44的线(外径0.5mm)绕143匝有点尴尬,不够两层,会导致线包不平。

不如改用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师,只是初学者。
我说你设计的输出变压器有点问题:
1.  EI86片不能按7W设计。通常我们说、 ...

   太客气了,过份的谦虚吓得小白不敢再请教下去了。在几个坛子里,你也是我经常拜读贴子的对象。
   您的这个判断7-80W是不是这样算出来的?P=(4×2.8/1.25)平方=125.4/1.56=80.4W。另外按照12W计算,初级应用0.3线径, 2800多圈根本绕不下吧?而老师推荐0.23线就是这个原因吗?
   我次级用的是0.44线145T×4组并联,刚才粗约计算阻值为0.83Ω(0.45线最大阻值0.1109Ω/m,用数字表测量在0.7几Ω,用电桥测只有0.605Ω,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框宽度39.5mm, 所以用0.44的线(外径0.5mm)绕143匝有点尴尬,不够两层,会导致线包不平。

不如改用0 ...

   39.5mm用0.44线手工绕理论的88圈左右,所以您说不够二层,有点尴尬,您可能仅是参照计算结果判断,没亲手试过,我用0.44线绕73都困难死了,楼主的设计绝对没错,非常合乎实际操作。

网友C:
我弄的R型EL34推挽牛, 以次级每次只绕一层为准,反推初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9.5mm用0.44线手工绕理论的88圈左右,所以您说不够二层,有点尴尬,您可能仅是参照计算结果判断,没 ...

如果理论88,实际只能绕73那就是有大问题了

0.44外径0.5mm, 理论79匝而已,实际绕到77-78完全没难度, 0.5mm是手册上面的,现代的漆包线外径都偏小,可能是技术进步了,漆层更薄。

成品骨架一般不要留边,不然线跑到下一层都发现不了。 我都是绕到顶的。边缘包一层金手指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弄的R型EL34推挽牛, 以次级每次只绕一层为准,反推初级。

   乖乖,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且复杂的绕法,顶级精品无疑!估计绕一只手工的话要一周时间吧,了不起,超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理论88,实际只能绕73那就是有大问题了

0.44外径0.5mm, 理论79匝而已,实际绕到77-78完全没难度 ...

  我所用的漆包线都是老的,二次利用,但似乎均未浸过漆,可能这也有原因吧,总之75圈都吃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客气了,过份的谦虚吓得小白不敢再请教下去了。在几个坛子里,你也是我经常拜读贴子的对象。
   您 ...

朋友,我不是谦虚、的确的初级爱好者。
电源变压器我估计7~80W没有计算,只是凭经验估计的,一般EI86x50可以做到100W,你这个3.5Cm大约7~80W。
EI86铁芯最合理的初级线径为0.23~0.25,再粗就很难绕下2800匝了。次级最好以两层绕满来确定匝数、然后适当调整初级匝数满足设计阻抗。假如无法满足两层正好绕满、可以用棉线填充满,也可以采用均匀稀绕的方法,但下一层初级线无法拉紧。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绕一段初级(比如700匝)、然后绕一段次级看看你的二手漆包线具体能绕多少匝,根据次级的实际匝数反推调整初级匝数。只要两只牛绕法完全相同就行。这样才能保证窗口充分利用。当然前提是必须能绕的下......我的习惯是漆包线总厚度+垫纸厚度x1.15~1.2蓬松系数不超过窗口高度就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所用的漆包线都是老的,二次利用,但似乎均未浸过漆,可能这也有原因吧,总之75圈都吃力。

旧漆包线不直,肯定占空间,也绕不平。

我自己做了一个绕R牛的机器,电牛输出牛灯丝牛都是R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不是谦虚、的确的初级爱好者。
电源变压器我估计7~80W没有计算,只是凭经验估计的,一般EI86x ...

   我一般是按石机的理念来确定电牛功率的,比较重视电牛的容量,因为电源是基础的基础,马虎不得,宁大勿小,所以我这6P3P单端的电牛有290W上下,是114×50的,您可能觉得太大了,但我用着放心,热天也不发热。
   谢谢您的指导,下次肯定按您的办法来绕了,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漆包线不直,肯定占空间,也绕不平。

我自己做了一个绕R牛的机器,电牛输出牛灯丝牛都是R型。

   三R汇总工程可非同一般那,做的什么推挽?

网友D:
楼主你好,这个输出变压器计算器在哪下的,一直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这个输出变压器计算器在哪下的,一直找不到。

HIFIDIY论坛-不用经验公式的输出牛设计计算表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