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A7642实验一下结果声音极小

楼主(2021-11-11):
最近用一块成品PCB实践一下TA7642的小收音机,都说一装就响。结果装好后,声音极小并且收不到电台信号,用的是8欧小喇叭贴到耳朵只有通电的噪声,,,  不知道为什么,反复检查一下元件和线路没问题的,然后换了一个新的TA7642结果一样,,,把R1,R2,换成240K,5.6K,也是如此,请装过的朋友说明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和线圈要调整位置和圈数,要和电容谐振在中波范围内才行。

磁棒用的是这个配套的小扁的55*6*3的磁棒,天线线圈是配这个成品的,次级是自绕的9圈,用手机耳机试听一下,能收到本地的台,声音还行,并不是足够响亮,听的满清晰的,,有点声音小点清。看这个线路应该是用小喇叭?是用喇叭吗?

网友B:
首先确定接受地点的信号是不是足够,用成品收音机收听一下试试。

网友C:
改用手机耳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接受地点的信号是不是足够,用成品收音机收听一下试试。

接收信号地点是市内,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手机耳机试试。

没有试,,因为把小喇叭贴到耳堵上,拨动可变电容器正个波段什么都没有,,,怪了!

网友A:
磁棒和线圈要调整位置和圈数,要和电容谐振在中波范围内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棒用的是这个配套的小扁的55*6*3的磁棒,天线线圈是配这个成品的,次级是自绕的9圈,用手机耳机试听一 ...

不要用磁棒线圈的次级,初级接到次级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调整470Ω电阻阻值,使得3脚电压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磁棒线圈的次级,初级接到次级的位置就可以了。

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470Ω电阻阻值,使得3脚电压为1.2V

调一下看看,,,,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可把电压稳定在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收到本地节目,说明电路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可以做进一步调整。7642收音机如果使用270p可变电容,那么应 ...

多谢冰岛老师的回复,是的。因为以前,没有装过看了很多装过机的,实验一下。从装过的来看此电路简单但是不足多多,第一个音量不行,线路说明没有,败笔!,在有这个设计的天线部分,正向冰岛老师说的那样,,,为什么出现次级,,按标准TA7642线路就一个天线线圈就完了,,结果迷糊不解。多谢冰岛老师回复!多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
C1的两端并个红色发光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TA7642+TDA2822M BTL的调试修改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60613
看看这个,应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