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GB灯接线办法

楼主(2021-11-11):
手里有RGB灯,每根上有12个灯,在网上看了一下是红绿蓝彩色灯,接线有四根线,红绿蓝黑,需要接四线控制器,才能有三种颜色,我想如果不用控制器可以用么?红绿蓝接正极,黑线接负极,会不会烧毁?灯里面写cc12v,为啥不是DC12v?是不是用12v的变压器就可以接上用了?每三个灯一组有一个剪刀标志,表示可以剪断使用,剪断怎么接线?

网友A:
这就普通5050灯珠,有限流电阻,指定位置接12V就能亮
只不过你不能调色,要调色需要PWM驱动
剪断不影响接线,每一段都是并联的,在单段里的LED灯是3串2并
看接线应该是共阳极的,也就是12V接12V,RGB下拉GND就能亮

网友B:
这个不是照明灯,是娱乐气氛灯,有块电路板驱动,板子上带一个话筒能随音乐绚丽多彩翩翩起舞。我从垃圾堆就捡了一套这玩意。

网友C:
我捡了一个水族箱装饰灯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直接接电源的,没有驱动板,就是不知道电压是多少。你先接下5 V,不亮的话在接12V。

网友:
你的几个猜想基本完全正确。。。断开后照标号接回去即可。。

网友D:
12V  位置正极。。。负极接到那个颜色那个颜色就亮。。上面印着就是DC

网友E:
我给朋友修过这样的灯。他的电源适配器里面有遥控接收电路和彩灯控制电路,通过遥控器编码可以组成多种彩灯循环模式。我修的那个只是开关电源供电部分故障、后面的电路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普通5050灯珠,有限流电阻,指定位置接12V就能亮
只不过你不能调色,要调色需要PWM驱动
剪断不影响接 ...

会不会是共阴极,有个黑线,如果是阳极应该是黄色吧?红绿蓝拧一块接一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  位置正极。。。负极接到那个颜色那个颜色就亮。。上面印着就是DC

红绿蓝拧一块接一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照明灯,是娱乐气氛灯,有块电路板驱动,板子上带一个话筒能随音乐绚丽多彩翩翩起舞。我从垃圾堆就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朋友修过这样的灯。他的电源适配器里面有遥控接收电路和彩灯控制电路,通过遥控器编码可以组成多种彩灯 ...

红绿蓝拧一块接一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捡了一个水族箱装饰灯也是这样的。

水族箱里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绿蓝拧一块接一起可以吗?

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红绿蓝拧一块接一起可以吗?

应该可以。不过还是先串一只电流表看看每一路的电流、以及总电流,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族箱里用的啊?!

电源适配器上面有一个按钮,重案是开关。轻按可以变换色彩组合,一共有三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适配器上面有一个按钮,重案是开关。轻按可以变换色彩组合,一共有三种组合。

谢谢老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不过还是先串一只电流表看看每一路的电流、以及总电流,做到心中有数。

谢谢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电源的正极接12V,负极接G、R、B当中的任意一根或者全部接都行的,以此来搭配需要的简单颜色,可以在剪 ...

谢谢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