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挺多人说图片太大,无法上传,我就发个优化图片的帖子

楼主(2021-11-11):
不知道算不算技术贴,如有违规,版主删了 这是用电脑ps的,大家请自行下载或者找我,还有在线网站的,那个不好说。如下图,直接按键就行,不用管太多,因为很多人手机拍摄,分辨率太高,改为1200,基本是足够大家看了,如果是特写,建议拍摄时就拍特写,裁剪无关紧要的。优化后细节会损失,具体大家自行判断

网友A:
楼主的贴对应的是之前有人问电源路径管理那个贴子,那贴的楼主就是像本贴楼主这样缩小了图片尺寸以达到减小体积的目的,但电路图你这样做就看不清了。

问题在哪呢?

很简单,电路图是一种颜色很少,底色为纯色,其实信息量很少的图片,这种图片不宜使用 JPG 格式,而应该使用 PNG 格式,PNG 格式对于纯色背景信息量很少的图片具有极大压缩率,且 PNG 是无损压缩,电路图存为 PNG 后清晰度不受任何影响。

可是那贴的楼主还有个问题,就是他截图的时候让电路图显示网格了,这种做法会极大增大 PNG 格式的体积,所以截图时应隐藏网格,使用纯白底色截图。

这是那贴楼主贴的电路,体积为 267k,但尺寸只有 501*361 像素,完全看不清他画了点啥:

我帮他画了个自制电源路径管理的电路,只有区区 129k,但图片尺寸是 2847*1334 像素!看起来非常清晰

网友:
我用 convert (PS目录里应该有自带这个,实际是imagemagick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贴对应的是之前有人问电源路径管理那个贴子,那贴的楼主就是像本贴楼主这样缩小了图片尺寸以达到减小 ...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