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用TDA7050接喇叭放音吗?

楼主(2021-11-11):
  看官方的电路图,是接耳机的,但看其内部模块及性能指标,又觉得推8欧喇叭是可以的。有谁试过吗?

网友:
几年前我做过,用TDA7021+TDA7040+TDA7050组装的调频机.喇叭是拆旧半导体上的.好像是0.2W左右.玩儿了一年多...

网友:
原来又一款伯龙收音机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可以推动小喇叭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楼主:
实践出真知,准备买来试试

楼主:
7050到了,连上收音机喇叭试验,一点问题都没有。真不知官方为什么没扬声器的电路……

楼主:
打算抽空让它跟同门兄弟7052比拼一番

网友:
声音不大,勉强,伯龙收音机用过。跟SW22有点像,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7050到了,连上收音机喇叭试验,一点问题都没有。真不知官方为什么没扬声器的电路……

看看这个,8欧姆喇叭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8欧姆喇叭可以用的

能再拍张完整的吗?想看的关键数据看不到

网友:
86年修过一款红灯的录音机用的就是TDA7050。声音非常好的。双声道两块该集成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再拍张完整的吗?想看的关键数据看不到

拍的是正装,上传怎么就歪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拍张完整的吗?想看的关键数据看不到

再来一张试试看,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张试试看,奇了怪了!

辛苦了,多谢!

网友B:
7050没有大众化,所以较冷门,其实类似2822之流功率,不过指标高些,N年前备购了两个,一直都没有去使用。

网友(2022-03-22):
35mw*2功率不大,带喇叭音质尚可,能听清,但是声音不太大

网友:
10多年前,我們公司一產品有用到這個IC,8歐紙盤喇叭的,說明可帶喇叭

网友C:
该电路极限输出峰值电流150毫安,一半的电源电压减去一个晶体管饱和压降,再除以负载阻抗不应大于150毫安,这时正弦信号并且已有切顶失真,如果是音频信号还应考虑舜变信号,计算结果要保留一定余量,如果是高保真设计,建议设计阻抗加倍,以此决定负载的大小

BTL使用输出负载阻抗还应加倍

能响不是依据,不坏也不是依据,还是按照厂家数据靠谱,一般厂家给的都是失真达10%情况下的数据,再拓展已无意义

如果负载是6v,一半电源电压减去一个饱和压降是2.4v左右,除以150毫安是16欧,收音机中使用建议使用25-32欧姆的负载,BTL可用50-64欧姆,如果只用3v电池,对音质要求不高,8欧喇叭也勉强可用,BTL应用不应低于16欧,极限输出电流是内部结构决定的,超过的话保护电路就会加以限制,这和芯片质量无关,输出极限电流不会再大,除非是买到阉割了保护电路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7050到了,连上收音机喇叭试验,一点问题都没有。真不知官方为什么没扬声器的电路……

这个是便捷式收录机用推小喇叭也是有这样方案的。

网友:
有台博龙小机器7050功放,外挂8欧喇叭两通道并联输出听感高频失真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极限输出峰值电流150毫安,一半的电源电压减去一个晶体管饱和压降,再除以负载阻抗不应大于150毫安, ...

厂商原旨是配TDA7020作手表收音机/卡片收音机/匙扣收音机,推动耳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50没有大众化,所以较冷门,其实类似2822之流功率,不过指标高些,N年前备购了两个,一直都没有去使用。

我也备了2块,还有7021到现在也没用过.

网友:
红灯2L610收录机就是用TDA7050,带一个喇叭,也可插立体声耳机,收音芯片用CX20029

网友:
这个芯片功率接扬声器在普通大小的房间听音都能听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