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安装

楼主(2021-11-11):
我的天线架在楼顶,是全向天线,想再增加一个八木天线用来接收固定方向的电台,两个天线用一根电缆传输,可以实现吗?请坛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光是接收,应该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是接收,应该行的。

是用混合器连接两个天线吗?

网友:
叫合路器好像,亦可以高频切换器只收

网友:
天线技术深奥,天线作用关键,矿坛人都知道!

注意防雷击。

网友(2022-01-04):
天线的学问大了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想保持天线和电缆的特性阻抗,就要使用天线混合器,同时,会有插入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想保持天线和电缆的特性阻抗,就要使用天线混合器,同时,会有插入损耗。

学习了,这样费用上可能还不如再拉一根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