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电子管阴极直接接地高放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1-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是中放,限幅级,意思就是把信号幅度给压小,提高信噪比,通常用在后面是相位鉴频的电路中,比率鉴频

不用限幅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级高放和前级的放大原理有何不同?

V3的阴极接地,栅极用一个电源,电源的正极接地,负极经过47K电阻接栅极。

网友:
第一级中放自给偏压,第二级中放固偏,原理没什么不同。

网友:
6BA6可以直接换成6J1,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