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12V开关电源检修实例。pmw-494

楼主(2021-11-12):
       在坛里买了二块400W--12V 33.3A开关电源。一个好的,一个无输出。
       无输出的开关电源检修实例:

     Q1,Q2开关管坏,基极R电阻断,推动变压器所有脚之间电阻无穷大--坏,推动管C-E间的IN4752电阻6欧左右--坏,输出变压器辅助6匝12V线圈坏--拆除6匝线圈。无所事事拆除图上红X元件。
     换上Q1,Q2--3320,短接红R电阻,换上坏MW-S-350-27上的拆的推动变压器和IN4752。
     接上12V电源供TL494工作, 494的1脚.0V,2脚2.57V,3脚0.063v,4脚0.0672V,5脚1.56v6脚3.65v7脚0v,8脚1.658v,9脚10脚0v ,11脚1.658v,12脚11.8V,13脚14脚4.98v,15脚0V,16脚0V,测量Q1,Q2的BE极之间有负的 -1000mv电压(FLLKE 87V测量的)。
     如图接上辅助电源取电A,B,开机后端子输出12V电压正常,调可调电阻电压9.5v--15v之间变化。
    检修结束。

网友:
支持维修实例贴

网友:
确实,这个电路不烧则已,一烧就是这么一大堆.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个12V电源,空载正常,电压也对,带载就炸管,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个12V电源,空载正常,电压也对,带载就炸管,什么原因?

      你的提问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带载的负载是多大?空载时开关电源有何情况?如高频声音,高压整流电源的供电方式串联滤波的中点电压等,所有的小电容检查情况,如图纸中的推动变压器到开关管之间的1微法的二个小电容的情况,带载炸管涉及方方面面。就TL494电路而言,别的不多说,就9脚10脚输出或8脚11脚输出的波形和对称问题和推动管性能都是问题。比如说带载时半桥、桥式、推挽一管工作未结束另一管又导通工作,马上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提问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带载的负载是多大?空载时开关电源有何情况?如高频声音,高压整流电 ...

多谢指点,回头有时间再仔细检查下那个电源

网友B:
我改的电源,电路跟你的差不多,带20W负载13007管子就发烫得厉害,散热片都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电源,电路跟你的差不多,带20W负载13007管子就发烫得厉害,散热片都烫手了。

有点复杂,1、检查热端功率管b极的二个二极管串联上并接的二个1微法电容器,2、检查热端的大滤波电容的容量及二个容量是否基本相等。3、二个功率管的参数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复杂,1、检查热端功率管b极的二个二极管串联上并接的二个1微法电容器,2、检查热端的大滤波电容的容 ...

我现在放弃使用这个电路了,改用SG3525+ir2110来做,看看会不会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