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状的散热片哪里有卖

楼主(2021-11-12):
想做个立式的机箱,外观不能能太难看,于是就想找一款酷酷的散热片。

刷了N久的手机,才刷到这款:

是在咸鱼上刷到的,卖家只有边角料,没有符合我要求的尺寸。

想求助下玩能的坛友,这种散热器是用在哪里的,哪里有卖?还有没有其他漂亮的散热器推荐。。。

网友A:
纯粹样子货,换热面积小一P

网友:
这个像大功率电阻散热片。

网友:
圆孔是穿导热管的,单独1使用不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样子货,换热面积小一P

散热面积确实小很多

网友:
到建材市场铝合金专区找。

网友:
这应该是热管散热器的一部分,像是发热器件上的。
另外,通过那些孔由热管连接到另一片散热器上。这个散热片可以布置的远一些,面积也可以做得更大,还可以再加风扇之类强制散热。
有高档的CPU散热器就是热管的。原理一样。

网友:
这种是要单独开铝型材挤出模具的,不好找到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