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收音机 OTL输出电容

楼主(2021-11-12):
数月前在本地古旧店购买了海燕t241和红灯2j9-3收音机。

大概是因为地处南方,气候潮湿,又因保存不当,两台收音机的喇叭纸盆的边缘都有虫洞,(应该蟑螂所致),但声音也没有感受到异常。

1、两收音机的调台拉线传动塑料滚轮均老化、阻塞,不能转动,滚轮轴心塑料老化粘滞,转轴处清理、加润滑脂后调谐手感恢复良好。海燕T241波段开关的拆解、清理几乎用了一个上午加下午的时间。在拆解按键帽时受此贴帮助: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2、打理后将海燕T241的otl输出电容由470uF更换为1000uF,近日感觉似有不妥,厂家设计OTL输出电容是由喇叭的功率所匹配决定的。试将原机470uF电容恢复电路后,发现收音机喇叭交流声特别大(哼哼声形容), 用一只35V/470uF全新电容更换后喇叭交流声就非常小了(不仔细听几乎感觉不到),而且似乎能感受到所说的蓬蓬声。

  自来到论坛,买了4台木壳收音机,红灯711-3、红灯2j9-3、海燕T241、冬梅911-b,体验到了电子管、OTL、OCL、直放收音机的不同音质表现。
  此贴唯给T241的故障维修一个参考。

网友:
哎,一个输出回路的RC转折频率的计算纠结这么久。
对于阻抗8Ω的喇叭,输出耦合电容若为1000uF,则其低频转折频率约为20Hz左右。而输出耦合电容为470uF时其低频转折频率则为42Hz左右。所以答案很明显用1000uF低频更好。而若喇叭不是长冲程设计的话过低的信号会使其音圈位移超出范围使得喇叭失真增大(因为同样的信号大小时频率越低其振幅越大)。所以就会出现“耦合电容过大声音反而觉得不好”的现象。

网友A:
OTL输出电容1000uf更好!交流声是电源整流滤波部分的2个电解电容失效了。用了小电容低频响应差所以听不到交流声,处理了电源整流滤波部分你会发现低频焕然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L输出电容1000uf更好!交流声是电源整流滤波部分的2个电解电容失效了。用了小电容低频响应差所以听不到交 ...

这么理解也在理,该对电源电路的全部滤波电容进行更换才好,但想尽量保存他的古旧本色。

但之前用过1000uF电容也没有交流声,应不属滤波电容失效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点担心T241这种不能电池给电的,用的市电。
而且当年的220V其实为了应付低电网电压,留了裕度。
现 ...

刚测市电228V,用电池给点是因为可以消除市电电磁污染、干扰,实践用质量好的如戴尔ATX电源中的EMC电路,220V经过两级EMC后给收音机,能很大程度的改善电源给调幅收音机带来的干扰

网友:
看你的描述,不排除输出电容漏电严重了,导致功放工作不正常。。。。这机器和春雷3T4等听感接近,不耐听。没法和电子管单端去比的。尽可能改善不足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喇叭纸盆有孔必须补,大裂缝补不了换纸盆,否则要换喇叭;声短路是大忌,无论低音还是音量损失太大。

楼主:
    喇叭纸盆虫洞不晓得有什么方法修补,换一只喇叭价格不划算,受场所限制音量不会开的很大,所以暂且如此将就也行,听一下短波的乐趣,灵敏度较高。

      电容越大阻抗越小,当电容有漏电不良时,其阻抗更小,这在电路中就会存在直流漏电电流,使OTL电路功率管静态电流上升,这应该就是喇叭有电流声的缘故。

      AM收音机主要体现在人声上,OTL输出电容的取值对于确定的功率负载有一个合适的取值,偏离过多加强了低频或高频,则对中频会有所衰减,不同容量大小的电容在中频下则有不同的阻抗,所以海燕T241功放OTL输出电容设计为470uF是合理的。这是在理论知识欠缺下的粗浅理解。

网友C:
海燕241这款电路的音频输出电容是1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燕241这款电路的音频输出电容是1000uf

您发的这个电路主电源滤波电容上并联有3W/?Ω电阻,应该是更早期的版本。
海燕T241后来版本的OTL电容应该是用的470uF,其初衷是改进或是节约成本?无从知晓。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纸盆虫洞不晓得有什么方法修补,换一只喇叭价格不划算,受场所限制音量不会开的很大,所以暂且如此 ...

对,不能用风干后变硬的东西,把折环弄僵硬就不好了,会破坏顺性。必须慎重。。。。。3T4比241声音重很多,但是共同特点就是声音梆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部分可以改全锗,那个3DG12是个老鼠屎。

补喇叭有种东西叫喇叭胶。

除了用3DG12以外,功放的第一只管子居然用了3BX禇管,3DG12和3BX互换位置会不会好些?另外,在前级,以及收音供电部分用管子逻辑都有点奇怪。也许和成本有关吧。。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忙做个测试,我想验证一下以前的经历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有3T4或3T9吗?春雷和241调到差不多一样的状态,相同电台,音色相近。比较下哪个更耐听?春雷的OTL和241不一样,241有更好稳定中点的直流反馈。这两种电路以前我都做过,印象中春雷的声音比241会柔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