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龙TD-1120收音头电路图

楼主(2021-11-12):
如题求助狮龙TD-1120收音头电路图,那位有请帮忙,先谢了

楼主:
现在是Q402.C极电位在0.几伏到14伏之间变化,电压高时Q401R.L导通,没输出,电压低时R.L有输出,典型的软故帐,现在没图往前搞不明白了。Q402换过了。请指点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sherwood_td-2220c.pdf/download.html,没有找到1120的,这个是2220的你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Q402.C极电位在0.几伏到14伏之间变化,电压高时Q401R.L导通,没输出,电压低时R.L有输出,典型的软故 ...

你这个怕是FM的立体声静音电路工作了吧,把机子打到MONO模式看,能正常收听就是信号的强度不够,不能解立体声而静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sherwood_td-2220c.pdf/download.html,没有找到1120的,这个是2220的你参考下。

兄弟能帮下忙把图下来吗?鸟文搞不明白呀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怕是FM的立体声静音电路工作了吧,把机子打到MONO模式看,能正常收听就是信号的强度不够,不能解立 ...

应该是立体声控制电路有软故障,所以才找图纸细查下,不稳定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立体声控制电路有软故障,所以才找图纸细查下,不稳定故障,

td-2220c的图纸资料。6.5M太大不好上传啊。你V信发我我转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2220c的图纸资料。6.5M太大不好上传啊。你V信发我我转发给你。

就要电路图就行了

网友A:
参考电路图,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路图,希望能帮到你。

兄弟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