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个MF10改有源表

楼主(2021-11-12):
看到坛里高手改有源表头的帖子,颇为膜拜,于是自己也试着改了一个。利用手头现有的原件,照葫芦画瓢,效果满意。
采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得到正负电压
手上只有741这种老运放
用这种表头改的,满偏电流1MA,内阻140欧。
去掉表针前面一段,然后把一段光纤黏在上面。
又把+极和欧姆口连在了一起,这样就表笔就不需要插来插去了,老东西又重生了。

网友:
非常好,高手

楼主:
MF10特别适合我的使用习惯,所以才值得改一改来用,我一般都是用左手拨档位,最常用的欧姆和直流电压档刚好在左手拨动最舒服的位置,这一点设计师真是想得非常周到。

网友:
问一下,741电流多大、谢谢

网友:
前天画了个PCB,谁想要联系我,也做了个15V电池的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把指针表改了运放,还不如直接使用数字表来得方便,当然,闲暇之余玩玩另当别论

楼主(2022-11-29):
最近发现改造的有源表有个问题,测量电动车充电器的电压不准确,下面是我分别用正常的无源表和改造的有源表测量的结果,电压是69V, 可以看出无源表的结果是正确的。

但是改造的有源表测量别的电压又是正确的,比如电池电压,可调电源电压等,有大神指导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表针黏在上面办法不错,好看,好操作。

网友(2023-06-02):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改造的有源表有个问题,测量电动车充电器的电压不准确,下面是我分别用正常的无源表和改造的有源表 ...

估计是充电器输出的电压并不纯净脉动电压过多,引起运放工作异常!

网友:
为老兄点赞!您的原理图可供分享么?俺先行谢过了!

网友(2023-10-11):
以前用mf63有源表测电视机行电压也是不准的 高频还会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