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帖 6n2+6p6p单端阴极电压过高

楼主(2021-11-12):
调试中6p6p屏极电压265伏,阴极电压过高到26伏,阴极电阻337欧。把电断了,检查电路没有问题,再通电时6p6p灯丝亮,屛极电压达到400伏,但阴极没有电压,请问是6p6p管子烧掉了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有图纸才好分析。

网友:
电子管通电后5分钟左右才稳定

网友:
重新测量阴极电阻阻值。

网友A:
检查阴极回路是否有虚焊,开路等情况。

网友B:
如果通电五分钟阴极电压就是这样,检查耦合电容是否漏电,或者接换掉。

楼主:
6n2+6p6p

6n2+6p6p

网友C:
加个大环反馈吧。否则没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通电五分钟阴极电压就是这样,检查耦合电容是否漏电,或者接换掉。

谢谢白版提示,经检查是前级的地线和6p6p栅极300k的地线没有连上。现故障已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大环反馈吧。否则没法听。

好的,等电路调节稳定后,准备加上。

网友D:
这个电源用在6P6P小功放上是不是高了点呢?320交流,晶体管整流后有差不多440多伏的直流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用在6P6P小功放上是不是高了点呢?320交流,晶体管整流后有差不多440多伏的直流电压啊。

不算高。屏极电压控制在315v左右,第二栅极电压控制在280v左右,阴极电压在14.5v左右,6p6p的声音显得中气十足,十分具有电子管感觉。这个变压器空载时有450v,但带上负载后只有320v多一点。

网友:
扼流圈左边的电阻短接,电容拆掉,改成LC滤波,负载电压320×0.9=288

楼主:
我的管子是曙光6p6p,不是6v6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用在6P6P小功放上是不是高了点呢?320交流,晶体管整流后有差不多440多伏的直流电压啊。

6p6p的最高电压可达350v,帘栅极电压最高可达315v,我这个还只达到了90%。输出功率比较大有4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阴极回路是否有虚焊,开路等情况。

确实出现了漏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