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机功放芯片TDA7850值得玩吗?

楼主(2021-11-12):
  LM1876/4766/3886系列,TDA7293/7294系列都玩过了,TDA7850音质真的好吗?和上述功放芯片比起来,怎么样,值得玩不?

网友:
据说有胆味,也想听听用过的坛友谈谈。

网友:
我只在车机上换过7850,比7388好,推力大大的好

网友:
7850是场管,换了,感觉好些。

网友A:
听说假货多,购买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假货多,购买的时候要注意

打算立创上买国产的,35元一片,有点贵。

网友:
一样,听几天就够了

网友B:
没有二欧喇叭玩车机IC远远不能发最好音质,除非改音箱,双四欧喇叭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二欧喇叭玩车机IC远远不能发最好音质,除非改音箱,双四欧喇叭并

淘宝买了拆机带板的TDA7850和PA2030,刚组装成功,供电电压提高到18V,推6欧阻抗的一对落地箱,感觉还行呀,不比LM1876/4766等差。但是电路简单多了。

不知道18V供电是否安全,18V时芯片资料里的最高工作电压。大概到19.6V 芯片会自动保护无声出。

网友C:
场效应漏极输出功放,功放管的驱动电流不流过喇叭,所以对喇叭的控制力是很好的。但电源高频纹波抑制能力就差一些,所以电源需要更好的滤波,比如固态电容作为电源的退耦。类似的功放有TB2929AHQ,也是漏极输出的,失真度并不比TDA7850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漏极输出功放,功放管的驱动电流不流过喇叭,所以对喇叭的控制力是很好的。但电源高频纹波抑制能力就 ...

TB2929HQ/AHQ本身就是场管输出,素质不比TDA7850差的

网友:
据说先锋的功放块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了拆机带板的TDA7850和PA2030,刚组装成功,供电电压提高到18V,推6欧阻抗的一对落地箱,感觉还 ...

没低阻喇叭小心提高电压使用可避开喇叭箱及改用双音圈喇叭难以寻找购买,是 一条极好的思路,

最重要是巳DIY得到优秀音质.很值得广大网友推广试用.

最妙之处这类功放IC好象几乎没有零件那么省事,只要购个结实坚固够电流的开关电源就简单成事

网友:
大家都喜欢折腾,换过7850,比7388好,推力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