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子管收音机问题

楼主(2021-11-13):
管子和变压器都邮寄回来了,插上管子通电背景噪音很大就是收不到台,测量入口交流110V正常,直流12BE6和12BA6的5脚都是72.5V,6脚都是72.5V,12AV6的7脚是53V,50C5的6脚是72.5V、7脚是106V,35W4的7脚是112V,交流110V正常,触碰天线有很大的卡啦声,就是收不到台,不会修理了。
另外在35W4的4、6脚之间接了两只发光管作为指示灯,两端电压是5.8V左右。这套东西花了我415元一套电子管290元、一个220V转110V的隔离变压器45元、收音板80元。请高手和大师给看看怎么办。另外是双联可变电容器的小一点的那个上面没有接线,下面接了,不知对吗。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板子很干净漂亮,修好后给他找个家安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正常收听的收音机提取中频信号试一试吧,如果是半导体的要用电容做好高压隔离。

可变和震荡线圈不匹配,有可能没有起震。

网友C:
小一奌的可变电容上边没有接线是对的。22Ov转110V的变压器,要有静电隔离层并接地线,否则会有电源杂波,这种杂波可以很严重,足以盖过电台讯号,所以先要解决电源干扰。另外,为安全应该用安全变压器(双卷变压器)。11Ov两端要加上104CBB250v电容,可减轻电源干扰。求主保佑您。

网友B:
找一个正常收听的收音机提取中频信号试一试吧,如果是半导体的要用电容做好高压隔离。

网友D:
接信号发生器,调中周再三点统调。然后接良好天线扑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正常收听的收音机提取中频信号试一试吧,如果是半导体的要用电容做好高压隔离。

也调了,只是噪音大小变化就是没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信号发生器,调中周再三点统调。然后接良好天线扑捉信号。

也调了,只是噪音大小变化就是没台

网友E:
是否自激?
如果有备用管,换一只V4 中放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自激?
如果有备用管,换一只V4 中放管试试。

一样就买了一支,没有多余的,好像不自激,就是背景噪音。整个板子很规矩,非常完整,焊接的和老固元件正常外观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调了,只是噪音大小变化就是没台

向室外甩根线做天线,试试,首先锝扑捉到信号。

网友:
你机这种现象多数是中周的问题了,实践经验中周配容有问题,.

网友:
断电,先看看两只中频变压器初次级通不通,再看变频管的本振线圈通不通,看看垫整电容是否漏电。打通不了信号通道说什么都白瞎,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先看书《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
好吧先学习学习,外观挺规整的,但毕竟是几十年的东西了,好的在这里一起向大家说一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一奌的可变电容上边没有接线是对的。22Ov转110V的变压器,要有静电隔离层并接地线,否则会有电源杂波,这 ...

好的多谢多谢,自己慢慢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和震荡线圈不匹配,有可能没有起震。

好的我再看看,慢慢弄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