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100瓦逆变板并联工作可以输出1000瓦吗?

楼主(2021-11-13):
网上卖的12伏逆变成220伏,100瓦的逆变电路板,想并联10个,能输出峰值功率1000瓦吗?

网友A:
相位对不上,听个响先

网友B:
逆变出来的是交流电,如果你需要的也是交流电,那需要并网逆变器才能并联(而且必须有一个不是并网型的,剩下九个是并网的)。

如果你需要直流电,可以整流后并联。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位对不上,听个响先

有并网型逆变器,光伏用的很常见的,百瓦级别的几百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出来的是交流电,如果你需要的也是交流电,那需要并网逆变器才能并联(而且必须有一个不是并网型的,剩 ...

需要直流电

网友:
整流后并联,如果是先升压再逆变的,拆开找到逆变管,它前面就是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直接从高压滤波电容处接出直流电,加个二极管后并联

网友:
逆变器会先炸几个,通用交流逆变器不行。只能买大功率的或每一个逆变器用一个电器使用。好比两个供电站并网,想序不对是很大的灾难,好像地震一样也有电震。

网友:
这是粪坑里打手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的。
可实际上并联后有各自内阻不尽相等的微小差异,会导致输出不可能简单地相加起来得到1000瓦, ...

不可以,交流电不但有频率,还有相位。逆变器虽然频率都是50hz,但相位不同步,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
我看有些大功率的逆变器比如标称1000W输出的,都是用的2个变压器,貌似用2套升压装置升压后再并联输出,然后再逆变为50HZ输出的。对不对大家可以拆个逆变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见楼主已经在6楼说过他需要直流电,我是针对他的直流说的,上面已经有人说过先整流再并联。
交流 ...

哦哦哦,不好意思。那你也应该说清楚,先整流后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