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二次变频长波机

楼主(2021-11-13):
  长波接收,是年轻时的梦想之一。国内不搞长波广播,而这一频带内的电波又能穿透海水,实在给我一种极大的诱惑。关于长波零零碎碎的知识收集了不少,却仍然没有完整的体验。七十年代末的《天文爱好者》某期登载了一则消息,介绍的是西安临潼建立的100KHz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BPL),这种吸引力就更加强烈了。不过直到退休,也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尽管市售的收音机已有一部分能够接收长波,但各机都是自行其是,波段的定义范围不一致,且没有向下延伸到100KHz的。

  2015年时购入了一台德生S2000,对长波只是泛泛听了一下,主要还是作为调频收音头,接到小功放上使用。鉴于近日已陆续完成二次变频中波机各部件的研习,故将长波机的制作提到议事日程上。在二次变频机平台基础上,以德生S2000的长波频道为标杆,逐个定位了已确定的发射台信号。

  本机采用二次变频方式,将100KHz~500KHz范围的长波频段,通过2MHz的第一本振抬升到2.1MHz~2.5MHz,第二本振的频率范围则因此为2.565MHz~2.965MHz,第二中频仍为465KHz。电路架构与带前置高放的二次变频中波机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高中频部分的参数。二中放及低放部分与以前一样,不作赘述。

  可变电容器使用的是人民牌的CB-2-365型,其电容器组的容量计算和配合,通过与Excel电子表格兼容的OpenOffice电子表格ODS完成。计算得到的跟踪精度为+0.01%、-0.009%。表格的截图如下:

  图中:

        黄圈内是可变电容器每5%位置上的电容测量值;其中左边两列是原始值,右边是平均值,所有其它导出数据按右列电容平均值计算;
        红圈是确定可变电容器上、下止点位置(5%和95%)的电容值和对应的频率值;
        蓝圈内是整个频段内的跟踪误差统计值;
        左上部蓝绿色方框内是计算获得的最佳值。其中标号对应:

                Ca0        -->        C700
                Ca2        -->        C702,在C701上并联的电容总值
                Ca3        -->        C703,本振垫整电容

                Cb0        -->        C300
                Cb2        -->        C302,在C301上并联的电容总值
                Cb3        -->        C303,天线垫整电容

(待续)

网友A:
别人鼓捣中波乐此不彼,L大折腾长波一枝独秀

网友B:
在济南的夜间可以收到164K和209K广播,仅仅能分辨出声音的程度。
100KHz不是BPL,是罗兰C导航系统,听起来像脉冲噪音。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停用该系统,我国还有三套正在运行的,覆盖从东北到南海的近海陆地和海域。
BPL在68.5K运行,用时间长短不一的CW信号表示编码,应该是20秒一个数据包周期

楼主:
  高、中频部分的电路:

  图中部分参数的解读:

        C102        由2nF、1.8nF、1.5nF三个独石电容并联而成,剩余5pF可看作分布电容
        C105        标称值91pF独石电容,6.43pF是分布电容
        R103        BG101使用3DG32F时用33KΩ,用2N3904时则用110KΩ

        C201        0.6pF是PCB分布电容,配47pF标称值NP0电容,-0.9pF是47pF电容中要减去的值
        C202        0.7pF是PCB分布电容,6pF是BG201的输入电容,配68pF标称值的NP0电容
        C203        1.3pF是PCB分布电容,从160pF或180pF标称值的NP0电容中选出167.3pF
        C206        总容量400pF,PCB分布电容1.6pF,电感分布电容6pF,配合从标称值390pF中选出392.4pF的NP0电容

        C300        从标称值82pF或91pF中选择86.7pF的NP0电容
        C302        用27pF和47pF的NP0电容并联,或者从标称值68pF的NP0电容中选择70pF的值,4/27pF微调调整到15.8pF
        C303        从标称值200pF的NP0电容中选出198.8pF
        R311        防止L301的Q值过高而产生自激,一般可以不用

        C700-1        从标称值110pF的NP0电容中选出110.7pF
        C702-2        4/27pF微调调整到15.5pF
        C703        由标称值68pF和100pF的NP0电容并联而成,其中100pF电容选择99.14pF的值

        C309/IF305        若IF305在100KHz测量条件下的Q值达不到40,则这一支路可以不用

        K301        为后续开发使用,PCB上这两点可用导线短接

  磁棒天线:

  磁棒天线用了一根10mm*140mm的中波磁棒,以四氟管作为骨架,双股0.07mm*14的纱包线绕32匝,调整到95.5μH的位置上。

  两股并绕的两个绕组参数一致,所以任意一个均可作为谐振电感,而另一个做外接天线电感。

  完成的布局:

  调试:

  调试过程一如之前的中波机:

        首先确保第一本振起振,并调节L201到输出最大幅度;
        在度盘5%位置处调整L701,使第二本振频率为2.565MHz;
        在度盘95%位置处调整C702-2,使第二本振频率为2.965MHz;
        电压表监测检波输出,调各级中周使输出最大。

(待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中频部分的电路:

收听状况:

  晚九点前后接收的信号,100KHz的BPL编码信号很稳定,各种泛频段的干扰噪声则此起彼伏,颇像航空发动机的不断启动和停止。在164KHz处有轻微的播音声,语言像俄语但无法听清,据参考资料介绍是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国台。209KHz处的蒙古国乔巴山台信号较强,但与208KHz的南翔NDB信标台相混,产生了约1KHz的音频差拍,无法分辨播音内容。其余比较清晰的有227KHz的宁波栎社NDB台、303KHz处类似数传台的信号、321KHz、357KHz等未知方位的NDB台。460KHz到470KHz之间是一段无调制的载波,由于中频部分微量的屏蔽泄漏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再生,屏蔽板盖上取下变化很大。475KHz~495KHz之间亦有两段无调制载波,信号较弱:

  凌晨过6点时,蒙古台164KHz开始播音,但信号几不可闻:

  长波接收看似枯燥,其实也蛮有兴味的。限于地域,上海地区接收长波最好要有效率较高的外接天线,否则夹在几个NDB台中间,广播电台不容易接收。

参考资料:

        【去库存】全分立前置高放二次变频中波机

        本坛资源:
        长波有什么东西?
        长波电台接收指南(更新中)
        目前全球还在播放与已经关闭了的长波电台
        长波接收情况汇报
        居然收到了长波电台

        网络资源:
        长短波授时系统
        BPL长波授时台
        BPM短波授时台
        无线电频谱和波段划分

(结束)

网友C:
有没有视频看看啊,我还没收过国内的长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视频看看啊,我还没收过国内的长波信号.

3楼有两段提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济南的夜间可以收到164K和209K广播,仅仅能分辨出声音的程度。
100KHz不是BPL,是罗兰C导航系统,听起来 ...

确切地说,是BPL采用罗兰C格式进行时间、频率与方位的信息传递,2008年5月份开始正式并入我国的全球导航系统,属北斗导航系统的一部分,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不存在取消的可能。
68.5KHz不属于BPL,而是利用BPL信息运行的商用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布台,使用它的信息是要付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鼓捣中波乐此不彼,L大折腾长波一枝独秀

电波大餐不能只有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波收音机采用超外差接收尚可理解,做成二次变频有什么必要?以前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是中波的低频段和长波 ...

说得不错,只是目前尚未见过有人“用性能稀松平常的晶体管也可以做得增益比较高”——可是我的目的并非单一的高增益啊,主帖的目的已经描述得很明确了。

至于有没有必要采用二次变频,您看一下频率覆盖便可明白。

网友:
以前的塔斯牌组合音响的波段带长波 应该是出口型的 中俄双语说明书

网友:
德生PL-660有长波段。
频率范围是 100-519 khz。覆盖系数大于5。(而中波段也只有3)
PL-660也是用二次变频的。

网友:
放大器对单一频率的稳定放大量是有极限的,二次变频能够突破这个瓶颈,稳定放大量可以继续提高,这对接收微弱信号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长短老师产量高,作品好,赞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透露一点哦。

网友E:
这个制作真的是太强大啊!脑师威武!
向脑师学习,我也有心制作一个高中频中波机,享受一下没有镜像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切地说,是BPL采用罗兰C格式进行时间、频率与方位的信息传递,2008年5月份开始正式并入我国的全球导 ...

了解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欧洲在一段时间内把罗兰C改成了eLORAN,也是附加授时和DGPS之类的信息,但是台站运行成本太高,最后都停用了。
我国不存在“成本太高”这类顾虑...而且这玩意确实还有不小的价值

网友F:
楼主厉害!国内没有长波电台,据说是用在远洋潜艇通讯;至今保存一台国内OEM带调频、长波的车机,就是看有长波频段!

网友:
长波的车机好像西门子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Zenith Ocean Royal 3000的长波除了噪声,啥也收不到。
也许沿海可以收到潜艇通讯。

估计还是灵敏度的关系,几个信标台应该能收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制作真的是太强大啊!脑师威武!
向脑师学习,我也有心制作一个高中频中波机,享受一下没有镜像的感 ...

求版老朋友言重了,我从求版处学到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国内没有长波电台,据说是用在远洋潜艇通讯;至今保存一台国内OEM带调频、长波的车机,就是看有长 ...

如果所处地区位于长江以北,那么164KHz和209KHz蒙古国的广播可以收到,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南方城市可以收到什么频率的长波信号?

100KHz覆盖了中国整个北、东、中部和南部,您那儿应该能收到100KHz的信号,听起来是一串连续不断的CW脉冲,速率大概有300字/每分。

200KHz以上有不少信标台,如果离机场不远,应该都能收到,发送的就是莫尔斯码台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
这个机短波灵敏度挺不错。
可能是因为我身处太内地了,四川盆地西部。

如果临潼的100KHz时标台频率包含在接收波段内,可以试试这个台,距离您那儿不远。

四川盆地的机场也不算少了,试试看信标台能否收到,都是莫尔斯码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