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一电源。

楼主(2021-11-13):
看上去做工不错,就是功率小了点。老可调电源。自偶调压器支架断了刚弄好,没有上盖。
关闭

网友A:
我原单位买过这样一台,我退休之后没人可能使用它了,估计以后也是被处理的命运。

网友:
这个真够老的。

网友:
古董啊 保养不错

网友:
估计电容都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单位买过这样一台,我退休之后没人可能使用它了,估计以后也是被处理的命运。

看超版这么说,我考虑是不是把老厂区的那台金相腐蚀用的大电流直流可调电源撸回家,除了我,没人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超版这么说,我考虑是不是把老厂区的那台金相腐蚀用的大电流直流可调电源撸回家,除了我,没人去用

功率太大的东西自己在家反而难以用到。我当年弄那个电源原想是给单位做一套电压电流标准,好对手头的仪表进行校准。后来数字化仪表越来越高档,模拟仪表的校准不是问题了,所以那个东西就失去使用价值了。当然这是指的在单位没有价值了,如果个人有这么一个东西想开发点用处太容易了。

网友C:
这个电源的一些老物件不错,能利用做一个低噪声的线性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的一些老物件不错,能利用做一个低噪声的线性可调电源。

这个是利用自偶调压器来实现可调功能的。两个变压器再分几个抽头。现在看输出端应该没有触电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