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两个48V20AH锂电池串联供电后,再充电?

楼主(2021-11-13):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买个96V锂电充电器,能不能给 两个一模一样的48V20AH三元锂电池 串连为96V绐电动车供电,充电?

网友:
保证两组电池电压一致,循环使用情况一致,才可以使用

网友:
其中一个充满后,另外一个不能充电。还有一个可能会mos击穿风险

网友:
放电亏电还是充电过压,mos可能就击穿。我怀疑锂电池爆炸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没搞清楚前最好不要试验。

网友:
这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
内阻接近是可以的,内阻相差大是不行的。

网友:
放电使用肯定可以。。。充电最好别这么干。。

网友:
电池组性能一致的情况下,串联使用,并联充电。

网友:
两个电池组参数一样,内部保护板功率MOS的耐压要超过120V以上,应该可以串联,不过最好串联供电,并联充电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分析!

网友:
有保护板的电池尽量不要串联,本身锂电池使用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你再不合规的串联,风险更大,所以同样的类型与电压可以并联,但不要串联,尤其是内阻不一致的情况下风险很大,无论充电还是放电,尤其是充电

网友:
只能串连放电,并连充电最好也不要呀,充满一个再充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