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W--70V--5V TL494PWM芯片开关电源,功率管场效应管

楼主(2021-11-13):
      今天到了在坛子里买的开关电源,内置12V辅助电源,改调压调流真方便。跑了下线画了原理图,改了电压电流可调。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明纬S-350-27开关电源可按图改用场效应管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明纬S-350-27开关电源可按图改用场效应管吗?

网友:
直接上mosfet也可以工作,只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我理解的不一定对,驱动变压器绕组很可能需要调整匝数

双极晶体管是用低电压大电流驱动(完全导通电压0.7V?),虽然需要的电压不高,但功率管大电流通过时,电流放大倍数变得很小,因此驱动源仍要提供较大的基极电流才能维持住这个0.7V的导通电压

场效应晶体管是用高电压微电流驱动(完全导通电压10V~20V?),电流虽然消耗很小,但太小后容易自激,栅源极之间电压容易过冲超过20V极限,需要驱动源提供很小的输出内阻,也就是有大电流驱动潜能,从而防止栅源极之间电压超过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不一定对,驱动变压器绕组很可能需要调整匝数

双极晶体管是用低电压大电流驱动(完全导通电压0. ...

     350W--70V--5V TL494PWM芯片开关电源,和你说的分毫不差,tl494的9、10脚和4个三极管组成桥推动,辅助电源12V供494电源,推动变压器输出激励电压也不会有20V,原边9匝二付边9匝+9匝 。awg单股0.3线挠制,输出阻抗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W--70V--5V TL494PWM芯片开关电源,和你说的分毫不差,tl494的9、10脚和4个三极管组成桥推动,辅 ...

哦,是吗?

我也是据之前一些认识,随口一说的
手上也没什么仪器,主要阅读别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盲人摸象

实际经验的话,我这阵发觉几台额定250W、400W、500W双管正激电源上的MOS管驱动变压器都一样大,个头超小超小(目测EE磁芯的,粗量一下个头10×10×10mm),而我自制类似的MOS管驱动变压器,个头比这个大太多了,但我几年前实际使用中,MOS管发热严重,现在想来,是我绕的匝数太多了,当时怕磁芯变压器饱和,因此几次得绕都超过20匝以上,甚至更多(记得是3组双线并绕20匝,发现不行,就双线串接,变成3组单线40匝,毫无改观,然后就放弃至今)

网友B:
494输出是低电平有效推全桥驱动和低电平无差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0W--70V--5V TL494PWM芯片开关电源,和你说的分毫不差,tl494的9、10脚和4个三极管组成桥推动,辅 ...

看你图上说,驱动用的是15×5mm磁环2个,3线并绕9匝(=3组单线9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上说,驱动用的是15×5mm磁环2个,3线并绕9匝(=3组单线9匝)吗?

是的9匝。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4输出是低电平有效推全桥驱动和低电平无差别啊

谢谢!我也不懂,因没拆过明纬s-350-27的推动变压器,不知道初次级的匝数是啥情况。

网友C:
不能直接代换,因推动级完全不同,所以要按场管电路改,我做过此类场管和双三极管通用的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代换,因推动级完全不同,所以要按场管电路改,我做过此类场管和双三极管通用的电源板。

谢谢!推动变压器也好改,热端输出也好改,就是494的8、11脚(9、10脚)到推动变压器这部分,是不是要和此贴第一张图一样,接成推动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动变压器也好改,热端输出也好改,就是494的8、11脚(9、10脚)到推动变压器这部分,是不是要和 ...

也要改,原来是低有效(即:停振时推动管的电流最大),要改成高有效,所以要改到9、10脚。

网友:
我按照网上说的,用ATX改,但是效果不怎么好,发现13007很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