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ICR110收音机故障

楼主(2021-11-14):
我的德生110收音机没有声音,其他调台什么的都正常,用耳机听也没有声音,MP3播放也没有声音,知道的师傅说说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功放部分故障,查一查电路,看看用的什么功放芯片。

网友B:
公共通道出故障了,功放或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共通道出故障了,功放或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应该正常,显示屏有显示的,能调台和音量。可能是功放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功放部分故障,查一查电路,看看用的什么功放芯片。

嗯,采纳你的看法,检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