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tlc271问题

楼主(2021-11-14):
在x宝上不同店家买了几个贴片tlc271,用做电流表表头放大器,在同一块电路板上贴片的都不能用,换成直插的就好。各位有碰到过吗?谢谢

网友:
x宝上卖的271好多与TLC271不一样,有的丝印标记为271I,其8脚必须与地(或V-)之间接一个电阻Rp才能工作,电阻的阻值越大工作电流越小,因没有这个芯片的pdf,也不知应取值多少合适,通过实验好像取值470k~3M都能工作。如图:
以下是本人做过的电路,元件都用贴片的:

网友:
.....................

TLC271.part1.rar (700 KB, 下载次数: 21) TLC271.part2.rar (700 KB, 下载次数: 22)

网友A:
正常的TLC271这样接是没问题的,改有源表一般直接将8脚与7脚相连,静态电流在10μA以内,我在x宝上买过几次贴片的271,工作模式有的就是这种正常的接法,有的就不是这种接法,8脚必须与地(或V-)之间接一个电阻才能工作,如果8脚接V+(7脚)就不能工作,静态电流为0,这种271丝印为271I,。

网友:
X保的东西不敢恭维,价格虚虚实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TLC271这样接是没问题的,改有源表一般直接将8脚与7脚相连,静态电流在10μA以内,我在x宝上买过几 ...

271i。。。。。。。。。。。。。。

网友:
测什么用的?毫欧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TLC271这样接是没问题的,改有源表一般直接将8脚与7脚相连,静态电流在10μA以内,我在x宝上买过几 ...

你估计买到了假的,271I只是工业级而已,温度范围-40~85,没有其他特殊的特性,我从TI申请的样片,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