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P2单管机挪个窝

楼主(2021-11-14):
以前按照坛友的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做了一台2P2单管机。几年过去了,由于机架用三合板做的,加上螺丝都是铁质材料,南方潮气重导致生锈得厉害。今天给它新做个窝,选用环氧树脂板和不锈钢螺丝。

用2200欧耳机串联接入电路,收听声音较小。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音量?有试过乙电接22V锂电,确实会响一些,但电池体积太大,希望能用一块9V电池获得更好的收听效果。

网友:
能收几个台?

网友:
这种单管低电压再声机接收效果与天地线的制作有关,要有良好的天线与地线才行。

楼主:
两个本地转播台

网友A:
你把2,2M的删漏电阻换成5~10M的,按此图改接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2,2M的删漏电阻换成5~10M的,按此图改接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變正柵管,在低壓下的首選,但再生可能要再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