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机低频响应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21-11-14):
看到大家在做胆机时(即便是单端)都追求低频响应往往希望能到20Hz。

胆机功率小需要高灵敏度的扬声器,高灵敏度的扬声器往往又都是纸边喇叭而他们的谐振频率往往都很高。

扬声器谐振频率附近及以下失真又大。

这样追求低频响应有好处吗?

不理解求指教。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好。音响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从市电电源开始到音箱重放,同时也包括音源直到合乎声学结构的听音室等等,还包括听者的民族,爱好,年龄,音乐素养等等。在这一系统中要遵从木桶效应,追求的应该是把短板加长。比如20Hz的低音用直径165mm的喇叭是发不出来的,尽管有些谐音成分。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喇叭谐振频率附近,功率管看到的是一条接近水平的负载线,所以出不了什么功率。追求20Hz低频,也只能在假负载条件下达到。所以我认为没什么意思。当然耳放另当别论。

网友A:
纸盆扬声器,也有谐振频率低的,就是口径大,12英寸喇叭,300毫米左右,体积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盆扬声器,也有谐振频率低的,就是口径大,12英寸喇叭,300毫米左右,体积也大。

直径310mm的喇叭一般谐振频率≤65Hz。最大的纸盆喇叭是飞乐YD-500-1  直径500mm谐振频率≤25Hz。

网友:
开什么玩笑,家用音箱6.5寸的能用的实际低频下限都在50以上。20只能是心理作用。真搞到20的频响输出变压器也不好搞。

网友:
聸機低頻搞到45hz就差不多了,如果是紙盆喇叭估計還要費力打磨一番

网友:
喇叭里放出的低音,是经过放大器改造过的。以前我见很多网友追求所谓低音的“隆隆”声。这种声其实也没有低到哪里去,大约100多赫兹吧。只有将放大器分频放大,在低音段和中高音段各自设放大器,配合起来,效果会有很大提高。
想一个输出就要做那么宽的带宽,实际上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更何况很多人都音箱还不是落地的大箱子,这样就更没有必要追求100赫兹以下的低音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电子管左右声道,配一个有源低音炮。合起来效果救会不错。比全频输出要好得多。

网友:
胆机功放30HZ就足可以了再要低到20HZ输出牛的体积太大了难度也增加很多

网友:
不是牛的频率低到10HZ或者20HZ,低频量感 就会增加,就会轰隆声,这种问题不是牛造成的。

晶体管DC起步,也不见有什么问题。

喇叭发不出20HZ的声音,不代表音响就不需要20-20000的音响标准了,

网友B:
要听低频————听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听低频————听障板!

多大的障板?

网友C:
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上挖洞装喇叭,近似无限大障板

网友:
90年代初,我在客厅和卧室的墙上挖孔装了一台换气扇,共享一台空调

网友:
这个真不懂, 只知道要八寸以上的宽频扬声器,要听高音另加号角,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上挖洞装喇叭,近似无限大障板

扬声器直接装在门上————试听!!!!!

网友D:
本人十五年前买过一所房子,装修时,那时许多人都吊顶,所以给我装修的人员也非要给我吊顶,后来我就用客厅的吊顶当做障板,安了两个8寸喇叭。放音效果真的是极好。后来房子卖了。喇叭拆回来了。吊顶当障板,首先屋子得高,矮了吊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扬声器直接装在门上————试听!!!!!

在门上挖个洞,装上,版主说的那种500毫米直径的喇叭。
记得小时候,去俱乐部玩,在电影屏幕后面,看见像大衣柜那么大的音箱,口径像是500毫米,柜子上面还有号筒高音喇叭。
看电影的时候,隆隆的低音,胸口都震动,高音清脆嘹亮。
那种感觉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十五年前买过一所房子,装修时,那时许多人都吊顶,所以给我装修的人员也非要给我吊顶,后来我就用客厅 ...

现在,你就去建材城,花100块钱,买一张大芯板,就是那种厚20毫米,宽1米,高2米那种。
中间装上大口径纸盆喇叭,还用你以前的功放试试,保证差不了。

网友:
追求20Hz的最低频响,并非一定是要听到20Hz才行,设备的频响低端到了20Hz这个水平,那就说明50Hz以上的频响会变得非常平坦,这对展宽声域和声场是有好处的。

网友:
楼上正解,并非你用不到就没必要,虽然喇叭频响难以达到功放的频响范围,但尽量展宽功放的频响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幅频曲线开始变化前,相频曲线已经开始变化了,所以尽量延伸幅频曲线的平坦范围,对改善相位失真是有好处的,而相位失真往往是被忽略的,但声域声场和它相关,有时候明明幅频曲线不错,但声音不好听,往往是相频特性不好。

网友:
先问问喇叭能不能发出20HZ,再考虑其他。
就像汽车,别先问什么轮胎可以跑每小时300公里,先问发动机有多大功率再说。

网友:
实际上使用8吋纸盆扬声器的音箱已经能够满足一般的乐曲欣赏,喜欢纸盆全频喇叭的大多是喜欢高低频均衡的特性。以前有做落地多用机的有采用300mm大喇叭,太大了。如果追求低音用那么大喇叭除非是大房间大客厅,一般情况下追求均衡就能欣赏喜欢的音乐了。追求低音的只有采用多单元音箱。
就本人来说,走到歌厅或电影院过于重的低音并不好听,因为离开这个场所是没有(几乎)这种声音的,夸张的说是一种认为的、人造的、不太真实的声音,若低音重,那么中音、高音也得成比例加重,但这样只是相当于加大总音量了。
我喜欢均衡的声音,因此平时听一般的音乐源如唱片、磁带、CD,8吋的纸盆全拼喇叭音箱很满意了,有时宁愿听6.5吋的全拼也不愿意听橡皮边、泡沫边的新式音箱。
经常在各种晚会类的场合,最反感两件事:一是巨大音箱振得胸口不舒服,二是没有遇到满意的会调音的工作人员,伴奏、背景音乐总是盖过唱歌的话筒声,这种搭配我一分钟都不能忍受,总是找个熟人到外面聊天。
以上纯属个人习惯,仅供参考。

网友:
其實能達到60Hz左右已不錯了,這已是一般音樂的下限,即低音譜號下加二綫的低音,由于和弦中最低音程限制,再低的音,實際上也只有特殊情況音樂家才用,而且也只有的低音大提琴再能發出但也很小用。基上99%的音樂都不會有這些音。而真實下限是30Hz左右,比這低基本上除特制樂器,根本上發不出來。

网友:
低频达到20Hz的扬声器称为全音域扬声器,只是价格昂贵,据《现代音响技术》杂志刊登的2003年美国发烧天书公布的资料,A级全音域扬声器排行榜,最便宜的价格10995美元,最贵的49950美元;低频达到40Hz的扬声器称为超低频有限类扬声器,已经低于贝斯的最底音。

网友:
喇叭有谐振频率,并不表示有截止频率。纸盆喇叭用双叠互推或增加被动无源纸盆的方式都能大大降低谐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十五年前买过一所房子,装修时,那时许多人都吊顶,所以给我装修的人员也非要给我吊顶,后来我就用客厅 ...

这不就是商场用的吸顶广播吗?

网友:
普通家庭环境追求60以下没什么意义,近场可以试试低频到40.

另外喇叭频响看到20Hz也毫无意义,频响是在1瓦米的条件下测得,  低频1瓦,如果灵敏度很低,则根本没什么声,而如果灵敏度很高,又会难以控制。  真正影院低音炮 都是用低灵敏度喇叭+超大功率功放去实现干净可听的低频。

一般来说,想听到干净 有效的低频,喇叭15寸左右,功放600瓦左右才可以。进口高端炮大多用800-1000瓦功放驱动。

另外 ,低于80的声音,没有声学装修的话,RT60过长,难以消散,普通房间又小,驻波严重。 结果就是声音粘稠油腻。 所以真正听低频的,高烧玩装修,低烧玩低管,初烧玩高通。

在上一个项目我开发低频管理器的时候,实测如果要发出足够响度的低频,瞬间功率可达200-400瓦

网友:
説句話,你真的搞个20Hz低頻也只用來聼悶響,低于64Hz的音一般音樂家是不會穸的,而一般樂器也玩不出來。當然,如果有金耳朵愛听交流聲就例外。

网友:
人的感官不只局限于听到,应该还有感受到,听感不应该理解为听到这么简单
我对比过两台电路、用管一模一样,频响非常接近,都是20HZ~20KHZ   -0.5db左右一点点,不一样的双C输出牛,但其中一台低频20HZ输出不失真功率12W,另一台7W,前者方波测试波形还原度更好,听感好太多
因此我认为,一台制作优良的胆机,频域越宽,动能越大,方波还原度越高,听感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