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电池容量测试仪

楼主(2021-11-14):
1、概述
    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块锂电池,都会有疑问:我手里的锂电池容量下降到多少了?网购的电池(包括电动工具电池包)容量与宣传的是否一致?我是不是受骗?所以,制作一个电池容量测试仪器是很有必要的。
    很久以前用单片机+数码管制作的容量测试仪就有了,但我觉得显示信息太少了,一个字:LOW。后来就有单片机与电脑上位机软件通信的作品,放电曲线、控制全部用电脑控制,但我总觉得不方便,测个电池还要开电脑。
    于是自己设计了这个作品。

2、主要功能
     2路,可以同时测2个电池,包括锂电池、电瓶车电池等
    可以自己设定放电电流  0-2A  再大也可以,就怕风扇累趴下
     可以自己设定放电截止电压  0-24V  再大也可以,就怕风扇累趴下
        随时显示当前的电流、电压、放电时间、容量。
        放电到截止电压,蜂鸣器响一声,放电停止。
        可以测电池内阻。
3、设计框图和设计原理
   设计框图如下:
电路图如下:

主控电路

主控电路

模拟及电源

模拟及电源

按键电路

按键电路

AD芯片选择:如果MCU选择STM32F103,自带12bit的AD转换器,应该也够用。但是STM32的转换结果数值跳动太大,要用大量的
     数据进行滤波,我更喜欢使用16bit的ad芯片TM7705,转换数值只有最末位有1-2数字的跳动,简直稳如老狗。这样,每次转换一次就
     够了。而且由于对转换速度要求不高,使用TM7705是够用的。
  DA芯片选择:   如果MCU选择STM32F103,自带2路12bit的DA转换器,应该也够用 。但是mega64本身是没有DA转换的,
       如果使用PWM波来代替,担心精度不高。所以采用了专用的12bit DA芯片MCP4822 ,事实证明,准确度、线性都是令人满意的。
        显示屏采用了320*160的液晶屏,没办法,想要显示的东西太多,而且要显示两路,12864屏不够用。这个屏当时用很低的价格
买了1箱,所以现在做什么东西都用他显示。
      整个电路如果做成一块PCB大板,布局会整洁许多,也不至于这么多连线。但是没办法,免费打样超过10*10是不可能的。整块
电路板打样费用很高,而且只用1块。所以把整个电路分成3小块,1个MCU板,1个模拟和电源板,一个按键面板。期间废了2次,一次是
把MEGA64的1脚位置搞错了,一次是74LVC4245的转换方向搞错了。

机箱内部

机箱内部

操作界面的设计:功能比较简单,所以没有搞多层菜单结构。很多调整是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完成的。按键也没有搞复用功能,基本是
一个按键一个功能。因为我怕时间一长我记不住。我一直认为,好的仪器设计就是一看就知道怎么用,而不用查操作手册。

显示界面

显示界面

测量内阻的原理是这样的 :先设定放电电流=0,测得电压V0=E。再设定放电电流I1=1A,测得电压V1=E-I1*Rs 。通过这2个公式
算出:Rs=(V0-V1)/I1.
4、调试
  电压、电流采样的调试:首先需要一款精度高的万用表。我用的是众仪的ZT219的四位半表,测量电压比较准确。再就是需要一个
比较稳定的 电压电流源,最起码稳定在1mV/1mA的数值上不跳动。我是用自制的稳压电源,恒压、恒流电位器都采用了多圈电位器
(粗调、细调各1).     调节电路板的电压、电流分压电位器,使显示的数值与万用表一致。在0-24V、0-2A范围内多取几个点,
看一下线性怎么样。反正我觉得线性很高,在整个范围偏差不超过5个字。
5、关于外壳
主机面积比较大,找这么大的塑料壳体不容易,就用了铁皮机箱外壳。这样散热挺好。本来两个散热风扇应该固定在后面面板上的,
但是后面板让接线端子占了,只好放在壳体里面了,在下面挖了两个洞用于排热风。   有点临时凑合,正规产品肯定不会这么干。
另外,每个风扇装了温控板,设定50摄氏度开,45度关,有点静音风扇的意思。实际效果是,如果使用18650电池放电1A,大概在半小时以后
风扇启动。
这是后面板的接线端子,采用4线测量,每一路电池通过4根接线接入电路。
6、程序
本人不是专业编程的,所以程序不是专业水平,但是可用。所有程序都是ICCV7 FOR AVR编译的,包括按键、控制、液晶、AD和DA
程序都以c文件发出来,望朋友们喜欢。如果您要仿制,最起码液晶屏的驱动程序要修改。
另外,由于附件大小有限制,编译产生的文件都删掉了。

楼主(2022-04-28):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此设计有价转让给中小企业量产,会有市场的

如果商品化肯定要修改设计的。不会需要这么多芯片,用stm32自身的ADC+充电宝用的普通电压电流采样芯片就行了。功率还可以加大,并联MOS管。搞的有点复杂,主要想看看国产ADC芯片的精度。当然硬件不是主要的,软件编程水平确实提高了。

网友B(2021-11-20):
你好,完完整整我看完了 ,我有一点建议,
1:壳子里面布线有点乱了,捷配打样可以更大点,你可以把显示屏,主控,mos驱动层叠起来,也可以10*10的面积整流滤波控制驱动足够放下所有元器件,还有就是功率设计太小,随便一个TO247管子,业余耗散70-80W应该没问题,电压设计20V,太低了。
2:电路设计观点,你电流放大电流回读,电压回读,均使用电位器作为调整和校准,这个我觉得是个弊端,这个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完全可以使用软件校准,电位器受温度和时间会产生偏差较大。
3:当前参数单电源足够了,没有必要双电源,既然使用双电源,电压采样就可以做成差分,你在你这个四线负载实际上还是两线,电流一大电压就偏差。
4:你的pcb面积利用率太低了~~
5:我也做过同类的,在主题里面,单电源电子负载,你可以看看共同学习。

网友:
不错,有完整的PCB资料就好了。

楼主:
如果有人喜欢,pcb可以发上来,包括3块:主控、电源和模拟、按键和电位器。每块尺寸小于10*10,可以在JLC免费打样。可惜时间不多了。

网友:
楼主,大功率放电用电炉丝或大功率电阻,比用场效应管要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完完整整我看完了 ,我有一点建议,
1:壳子里面布线有点乱了,捷配打样可以更大点,你可以把显示屏 ...

你说的完全正确。看来你以前研究过。

网友:
强悍!!软硬通吃!!!

网友:
这个电池容量测试仪比较高档了

网友(2022-02-04):
这个工具实用

网友(2022-04-11):
实用性强!
功率再大点就更实用了

网友:
很实用的测试工具

网友A:
建议将此设计有价转让给中小企业量产,会有市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商品化肯定要修改设计的。不会需要这么多芯片,用stm32自身的ADC+充电宝用的普通电压电流采样芯片就 ...

想法正确。在保证设计功能不变的基础上,能简化电路降低成本的话,会为商品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网友C:
摩拜会编程的大神,想干嘛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拜会编程的大神,想干嘛都行

没办法,现在小学生都学编程了。

网友(2022-06-28):
看起来不错,想整个单独测内阻的版本

网友(2022-09-07):
好技术,俺只能用电子负载测容量

网友(2022-10-13):
必须支持呀 这个设计

网友: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学习到了

网友(2022-11-25):
我还在用老款的ZB204啊,哈哈哈

网友(2023-05-12):
看不到 图片了????

网友D(2024-01-07):
引用 网友B:
你好,完完整整我看完了 ,我有一点建议,
1:壳子里面布线有点乱了,捷配打样可以更大点,你可以把显示屏 ...

朋友你好,方便发一下链接吗?你的主题里面没有看到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好,方便发一下链接吗?你的主题里面没有看到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05278

网友:
这个大工程啊,厉害了楼主。

网友(2024-03-21):
这个有点复杂要多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