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来健的电辱子,一边不热?8线插头

楼主(2021-11-15):
              闲鱼买了个控制器,还是一边热,可能电辱子电阻丝断了?

网友:
玩矿石的,起码测试一下两边的电热丝是否阻值有差异哦。

网友:
电热丝一般不容易坏,因为是恒温的,温度设定的都不太高。大部分都是感温元件坏,也就是热敏电阻,换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