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每次用之前都要调零吗?

楼主(2021-11-15):
我的指针表每次拿出来都不在零位,

楼主:
不是指电阻,是左边的零位

网友:
表头不好了,建议重新调整动平衡

网友:
正常的指针式万用表,除了电阻档需要调零之外,其他的档位都是拿来就用……

网友:
调零和归零是两个概念,量电阻需要调零,调归零就是表头问题。

网友:
机械调零完成后,再次拿出来,又不在左侧原先调好的位置上,这样的问题是在表头了。多是表轴与表轴座的问题。

网友:
游丝黏连了也有可能。

网友:
多半是指针轴有问题,每次使用后表头轴承的状态就会不一致,一般是使用日久的表磨损严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表头做工太差了,游丝粘连的话表头指示极有可能不准,不过轻微粘连也有可能

网友:
我的一个MF500表,也有类似情况,主要是在电阻挡需要调零2次,第一次短路表笔调零后,紧接着再次短路表笔还需要调整一次,然后就正常了,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得两次调零,一直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如果是用运放的指针表,比如MF63,还有一个电调零。运放漂移大的话,也会每次都要调。
有时静电也可能干扰指针表零点。
用湿毛巾擦一下表面,看看是否有效果。

网友:
可以先轻轻敲打表头位置看看能不能归零,再一个每次测量后是不是能回到零位,如果不行,那就麻烦了,估计需要研磨轴尖了

网友:
这个是复位不好,指针在零位和任何位置表现都一样,所以会影响指示值不准。

楼主:
我的零位差的不多,都是在电压

楼主:
我的零位差的不多,都是在电压那条线的一小格的范围内,这算毛病吗?可以忽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