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的功率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21-11-15):
2100W 3500W这种怎么来的,虚标?

像FGA25N120的参数也就如下啊

网友:
这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下,散热好是没问题的,

网友:
设备功率不等于器件功率,是二回事。

楼主:
是因为谐振,所以可以达到2k-3kW
还是说也是个峰值功率呢

网友:
这个功率是器件自身能承受的功率, 是输出电流在器件产生的,  和负载功率两码事

网友:
想想平时我们接线如果持续电流达40A,至少也要3平方的线,它的那个引脚才多粗,更不用说芯片上的连线了。像这种IGBT在310VDC下持续工作10A都算顶起天了吧,反正我觉得像这种表标的 应该是峰值功率。

网友:
你可以用钳形表量一下它的交流电流。把量得的电流乘以当时的电压,得到大致的功率。只要有8-9A就应该有两千多瓦。

网友:
2kw是额定功率,

网友:
电磁炉的功率通常是指它的输入功率,2000W的电磁炉输入的交流电流大约为9A。电磁炉工作于开关状态,为电感负载,类似于CRT电视机的行扫描电路。当IGBT导通时所通过的峰值电流大约是输入电流的4到5倍,而IGBT关断时,线盘(负载)上会产生大约1000V逆程电压,电磁炉的IGBT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