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10V风扇电机改装的可能性

楼主(2021-11-15):
买了一堆110V50Hz的散热风扇,想用在115V400Hz上,买之前傻傻的以为,电压差不多,频率高最多转速高,降压用即可。没想到买回来,接上115V400Hz交流电,风扇扇叶一动不动,频率降到100Hz,转速低;频率降到60Hz或者50Hz工作才正常。
拆开看了下,下图这种结构。由于不懂电机,想请教一下,有可能改装一下,让它能工作在115V400Hz频率吗?

网友:
罩极电机。。。。。无法改。可以用到100HZ吧。。。。。做个简单的电源。直流变交流50HZ,估计方波也行。

网友:
得变频器= =#如果不想浪费风扇的话
建议3元一个风扇,买12V 或者 24V DC

网友:
50hz的时候磁场变化比较慢,转子转动可以跟上,当上到400hz的时候,转子还没反应过来,磁场又变了。如果给转子一个初速度,可能就可以持续转了

网友A:
400hz需要磁芯来配合,铁芯根本工作不了超过50hz太多的电源下~60hz都勉强。

网友B:
把各绕组的的匝数缩小8倍试试,因为这个线圈(原来设计针对50或60Hz)的电感对于400Hz来说太大了,产生不了多大工作电流,因此出力很小,当然只有降低匝数,但实际是不是缩小8倍还是其它几倍,我也没底,不过相信可以试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各绕组的的匝数缩小8倍试试,因为这个线圈(原来设计针对50或60Hz)的电感对于400Hz来说太大了,产生不了 ...

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注意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和匝数平方成正比,注意平方

是啊,所以说没底,以你的专业一些的知识,应该能获得调整后匝数的正确数据,能不能得出缩小到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hz需要磁芯来配合,铁芯根本工作不了超过50hz太多的电源下~60hz都勉强。

美系飞机电源电压115V/400Hz,苏系飞机电源电压115V/500Hz,一样用铁芯变压器,不要没有依据拍脑袋胡说八道。

网友D:
这个电机的硅钢片就是50Hz的 高频电机都是磁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的硅钢片就是50Hz的 高频电机都是磁芯的

记得哪里看到400Hz的飞机发电机,用的也是铁芯

不过理论上,铁芯材料,也可以针对性调整配方,以高效率方式去适合更高或更低的工作频率,有优化的必要

网友:
如果风扇不贵,还是换12V电机吧,再配个开关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