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6100三极管,有何用?

楼主(2021-11-15):
手里有两对6100三极管,查了下资料是应用振荡电路,能否作推动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不知从哪些数据体现?

要自己計,但最簡單是把屏阻及負阻當並連計,乘互异,再打八折。但這只是估計式,真的要計算后級負載,互導曲綫,潛容才行。

楼主:
手头还有两只807,6100推807,想搞个单端机,心里没底,看坛里都是6j4、6j8、6sn7,6sq7等管推807。请老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這並不是音響管,但如你要用,那是中mu 管,你當6c4用好了,反正柵壓只能5伏以下,你把陰阻用500~1k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並不是音響管,但如你要用,那是中mu 管,你當6c4用好了,反正柵壓只能5伏以下,你把陰阻用500~1k都行。

谢谢,曾记得用6100来推6N5P,推力不是很足,但声音很开阔通透,高低音很好,后来换成6AU6,推力好很多,一直在听,这不刚好有这当年弄FM收音机的6100,想807单端功率大一点,所以又想搭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曾记得用6100来推6N5P,推力不是很足,但声音很开阔通透,高低音很好,后来换成6AU6,推力好很多, ...

你用6AU6推,可有300倍紋大,屏峰百伏上下,這推6N5那60多伏當然可以 但807才要求十伏多點,中mu 管20倍的放大辛很易把0.5伏加成10伏,這為何你的6100能處理這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6AU6推,可有300倍紋大,屏峰百伏上下,這推6N5那60多伏當然可以 但807才要求十伏多點,中mu 管20倍 ...

哦,原来如此,我也是手里有啥管就试试,想实践一下,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放大倍数不知从哪些数据体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不知从哪些数据体现?

屏阻K乘跨导等于放大倍数。

网友:
用6100组成SRPP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阻K乘跨导等于放大倍数。

你怎了負載。如你的公式對 五極管會有幾千倍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