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再次发贴,这个电源怎么启动?感谢!

楼主(2021-11-15):
上次发帖不知道为什么,照片一直发不出来。最好哪位大侠指导一下,电压可调。只要升高几伏即可!感谢!

楼主:
还有这是电源加上220V电的情况,没有输出。

楼主:
第二楼,附件缩包是加电视频,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该电源品牌、型号说一下,根据型号你也可去网上搜教程,

最后一张上有型号和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该电源品牌、型号说一下,根据型号你也可去网上搜教程,

搜索不到相应的启动方法。

网友B:
查到坛里有接口板,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19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到坛里有接口板,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1958-1-1.html

非常感谢!

楼主:
链接已经失效了,找不到卖家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上。

网友C:
串个100k电阻短接一下输出端口边上的4个金手指,

楼主:
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个100k电阻短接一下输出端口边上的4个金手指,

已经测试出来,输出 电压44.4V,有点低。很感谢了!

楼主:
把输出的负极和边上离正极挨着两个金手指用78K电阻短接,风扇转动变响了。

网友D:
你那上面的输出是53.5V的 启动了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上面的输出是53.5V的 启动了做啥

打算做充电器。